在钢模上压制1MM厚的铜片,大约需多少吨的油压机呢?

楼主(2006-08-05):
各位大侠,我想请教如果在钢模上压制1MM厚的铜片,大约要多少吨位的油压机比较合适?50吨的不知是否够大呢?

网友:

看零件有多大,象钥匙?或是大铜锅?零件的压延面积和变形形状才能决定油压机的压力.

网友:

需要压力大小 由现成计算公式估算 (1)材料屈服限(2)模具开口度(3)折弯处R数值 算出数值较实际大10% 其中模具开口度估算较难 要考虑回弹量

也可以用有限元计算(精确3%~5%)

楼主:

谢谢!压的面积不大,我主要是打算做首饰,面积大概是钥匙大小.不知做成多少吨为宜呢?

网友:

原来看见有工厂做主席像章.用的是20T摩擦压力机.估计你那东西也差不多.

楼主:

好的,多谢仁兄!

网友(2008-10-05):
材料屈服极限
模具开口度
折弯处圆角半径

网友(2009-08-08):
能提供具体的计算公式吗?各位大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