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CAD上画两圆的切线

楼主(2006-08-05):
请教一下,有哪位大侠知道如何在CAD上画两个不同圆的切线,

网友:

好象没有快捷方式。是从菜单里的画圆的命令里有个“相切、相切、半径”命令。因为手里没CAD,所以具体是在哪个菜单记不清楚了,你找一下吧,很容易找到的

网友:

楼主网友好:

光标移到CAD下方[对象捕捉],

鼠标右键----设置-----去掉“圆心”------选“切点”------确定

然后,用直线画即可。

syw 060805

网友A:

也可以用命令行:L(画直线)+tan(选切点)(点击选中的圆弧划线部位)+tan(选切点)(点击选中的圆弧划线部位),因为有内切线和外切线一说,选取切点时,要选中自己画切线的区域。

网友:

呵呵,我在二楼言不对题了。。。。楼主要画切线,我居然说的是切圆。老了老了,眼花……

网友:

首先查看你的捕捉设置....
自动捕捉的时候可以找到切点的 ....

网友:

楼上的同志们解答的都很详细咯

网友:

3楼的朋友~
去掉不去掉圆心都是一样的~
可能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要去掉吧~
我没遇到过~
哪位能告诉我~
谢谢~

网友:

4楼的朋友说得对

网友:

我以前都是打开对象捕捉中的相切选项,画了直线再拖动的,不知道可以直接画的,谢谢各位大侠哦!

网友:

用SHIFT+右键,选切点就行。

网友(2006-09-10):

这么简单的都不会?

网友:

我不知道你什么意思哦,我所用的是两圆相切就是天河软件两圆相切命令

网友:

切点    直线      切点
ok~

网友:

直接就能
支持上面的

网友:

8楼的   注意是切线
不是切圆

网友:

不同的CAD软件有不同的制图方法。
楼主说的是AutoCAD吗?

网友:

你的这个方法好象我试不出来

能不能再详细点 啊

 T5 ^

谢谢了

网友:

11楼的朋友

你的方法我不太会用

能不能再详细点

试了你的方法

 o% B

没有试 出来

网友:

选直线 ,第一点时按下Ctrl键 点右键 ,选切点,在一个圆上点一下,第二点跟第一点一样 不过选在第二个圆 上就OK了

网友:

可不可以  选直线 后,不按下Ctrl键 点右键就选切点呢?

网友:

4   11 两位搞的不丑!

网友:

问题挺简单
看来大家的基础都不行了
现在还有没有比较专业的

网友:

怎么还是5阿

网友:

线——选定第一点——Ctrl+右键——切点——点第一个圆——选定第二点——重复前面步骤

对不起回重了 不知道怎么删

网友:

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网友好:

光标移到CAD下方[对象捕捉],

鼠标右键----设置-----去掉“圆心”------选“切点”------确定

然后,用直线画即可。

syw 060805

 U

同意以上说法

网友:

看来还是很年轻的哦

网友:

14楼大哥的方法很实际的哦!

网友:

   我用CAD2005
  打开CAD ---用鼠标右键点击对象捕捉(在屏幕下边)--点全部清除---点“切点“---点“确定“
  回到画图区 画切线 然后 -------

网友:

将你的对象捕捉里面的对号全部去了,仅留下相切,然后用“line”命令在两个圆上各点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这么简单我就不废话了,
我是刚注册来逃积分呵呵,不好意思!~~

网友(2006-10-21):

构造线中有

网友:

有个"捕捉"工具条,打开,点一次"切点"点一个圆;再点一次"切点"点一个圆,ok!

网友(2007-09-02):

  4楼的说得对

网友:

运用对象捕捉就可以了

网友:

看了前几位朋友的回答,总觉得不是很妥.
画两任意圆的切线,好像一下子是不能搞出来的吧.见笑.

网友:

用ttr命令
或tan(相切)命令

网友:

老天,这个我前天也遇到过,直接用圆弧,捕捉只要想切 ,点两下就可以了

网友:
总结一下

三楼,四楼,十一楼的方法都可以
三楼的方法最麻烦
四楼的最方便
十一楼一般般

网友:
点选划直线命令,然后在对象捕捉栏中点击捕捉到切点,点一次切点点一个圆;再点一次切点点一个圆,

网友(2008-04-10):
非常感谢各位高手指点,学习了!

网友(2008-05-21):
首先在CAD的工具栏那里单击右键选择“对象捕捉”命令就出来了,然后点击直线命令在选择要画的线,上面有图标的一看就知道了。

网友:
直线,捕捉切点既下

网友(2008-08-18):
直接画的方法好像还没有,需要二次开发的。目前大概必须在每个圆上点捕捉切点后才行。

网友(2008-11-14):
4楼的朋友说得很好!很详细!一学就会!谢了!

网友:
非常感谢,又学了一招

网友(2008-12-19):
3楼说的完全正确,我试了可以。谢谢3楼的指教!

网友:
有个自动标注尺寸的帖你下下来安装上
那里面有自动画切线的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用命令行:L(画直线)+tan(选切点)(点击选中的圆弧划线部位)+tan(选切点)(点击选中的圆弧划线部位),因为有内切线和外切线一说,选取切点时,要选中自己画切线的区域。

非常同意

网友(2009-03-19):
你可以用命令L,然后按住SHIFT键,加右键,弹出的捕捉选择中选圆心,重复两次就行了

网友:
选直线后直接选切点,在另一个圆上也选切点。OK!
噢,这是老问题了,现在应该都解决了吧。

网友(2009-04-18):
点直线后,用对象捕捉里切点,选中那个一个圆,然后再按切点捕捉,就可以了

网友:
首先查看你的捕捉设置....
自动捕捉的时候可以找到切点的

网友(2010-01-19):
用PCCAD吧,直接输入命令GQ(公切)

网友:
在对象埔捉,把切点打开就可以吧!

网友(2010-07-22):
liuqing9168 (2006-9-15 17:08:12)

选直线 ,第一点时按下Ctrl键 点右键 ,选切点,在一个圆上点一下,第二点跟第一点一样 不过选在第二个圆 上就OK了
说的很对 ,谢谢

网友:
这个问题已经得到解决

网友:
好极啦,是我要的。学习啦

网友:
光标移到CAD下方[对象捕捉],

鼠标右键----设置-----去掉“圆心”------选“切点”------确定

然后,用直线画即可。

网友:
4楼说的很详细,我也常用4楼的方法

网友:
按TAN自动捕捉切点,当然也可以在对象捕捉里面所有都关掉,只打开切点

网友:
支持4楼的,说的很对,就是这样才能画两圆的切线

网友:
前面的最简单的方式。。。 对象捕捉只开相切。 点直线命令。 在一个圆上点一下, 再在另一个圆上点一下, OK、

网友:
看了各位的回答 很受教

网友:
点击“直线”工具,再点击“捕捉到切点”工具,再其中的一个圆上点击一下,再点击“捕捉到切点”工具,再在另一个圆上点击一下即可

网友(2010-09-04):
回复 网友C:

    先选直线命令,然后选捕捉栏中的切点,在任一圆上左击,下面再选捕捉栏中的切点,在另一圆上左击,即可画出公切线,在圆上左击的位置不同可画出内切线或外切线

网友:
楼上说的都挺好的,快捷键是比较快啊 呵呵

网友:
1,画两园;2,输入画线段命令,按shift并点右键,输入g,此时自动捕捉到一个园的切点,单击;3,再按shift并点右键,输入g,光标靠经另一个圆,此时自动捕捉到该园的切点,单击,完成

网友:
我以前都是打开对象捕捉中的相切选项,画了直线再拖动的,不知道可以直接画的,谢谢各位大侠哦!
引用 网友C:

跟楼上有同样的想法哦!!!!!!!

网友:
L(画直线)+tan(选切点)(点击选中的圆弧划线部位)+tan(选切点)(点击选中的圆弧划线部位),因为有内切线和外切线一说,选取切点时,要选中自己画切线的区域。

网友(2018-05-17):
楼上的同志们讲解得非常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