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皮带轮怎么加工?

楼主(2006-08-05):
皮带轮的大致形状和尺寸就是这个样子了,因为需要批量生产,所以想用c336的回轮式六角机床来加工,原来没有用过六角机床,不知道采用六角机床是否可以在保证普通精度的前提下有效的提高工效,各位前辈给点建议.先谢谢了.

网友:
Re: 帮忙看一下这样的皮带轮怎么加工?

附件的图片没有上传阿?别拷贝粘贴,要作为附件,和电子邮件附件差不多。

楼主:
Re: 帮忙看一下这样的皮带轮怎么加工?

谢谢老鹰前辈的提醒,已经上传附件.

楼主:
Re: 帮忙看一下这样的皮带轮怎么加工?

怎么没有人回啊?再顶起来!

网友:
Re: 帮忙看一下这样的皮带轮怎么加工?

看了图以后,感觉不能用六角车床加工,既不经济也不合算,还是用常规车床比较好.

楼主:

感谢前辈指教,不知前辈能否有更能提高加工效率的工艺方法提供.用普车

网友:

尺寸、公差不怎么清楚

网友:

yes,尺寸、公差不怎么清楚 ?
how to teach you?

网友:

用六角车也可以加工,只是效率提高的不多.....
六角车对一次装夹的多个工步的零件,因为减少了部分辅助时间,有比较高的效率.
但分析楼住的零件,至少两次装夹,效果就不明显了..
此外,零件的尺寸和公差很重要,是我们分析工艺和确定基准的依据,所以要深入讨论的话,楼住提供的信息还不全面啊!!!!

网友:

不是就要求两面的精度吗?既然批量生产了为什么不采用铸件呢?会简单很多~

网友:

如果有批量,改一下形状,用劈裂成型可能更好,也便宜呀!

网友:

楼主说具体点~
最好把原图上传~
用六角可能不会达到你的预想效果~
还有~有时候铸件也不一定可以到处用~

网友:

可否请11楼熊兄介绍一下"劈裂成型"???????????

网友:

圆型件,压在劈裂机上旋转,劈裂刀进给,汽车的皮带轮就是这么加工的,想看设备,上北航的网。即可。

网友:

图片好象不能完全说明零件的结构,最好传工程图上来,这样可以根据精度再来定工艺呀呀。

网友:

皮带轮的公差一般不大 用普通车床也好,一般像皮带轮之累的 都采用铸铁的

网友:

就用一般车床,这个简单哦。

网友:

旋压工艺,用钣金制作,又好,又省材料。皮带轮大多是这样生产的

网友:

如果精度底的话,普通车床一刀落!

网友:

试试数控

网友(2007-09-08):

普车就可以了,看图纸,没技术要求,加工不难,工艺简单.

网友:

先夹左端,车右端面,车右端内孔,中间孔不车
调头,撑内孔,车其余至尺寸

网友:

你在铸造的时候,在图的左边多铸造个夹位,10MM就行了,就能夹住夹位孔和轮一起车好,完了在夹住
大外圆把夹位车掉就行

网友:

做一个装杆 可以了哦

网友:

常规车床

网友(2007-10-13):
看你的强度要求,加工。若强度不高用HT200可满足,否则用ZG35
用普通车床,不过现铸造毛坯,留有加工余量

网友(2010-02-06):
好话题,讨论起来吧

网友(2012-05-21):
用成行刀怎么样

网友A:
建议精铸,只加工孔和皮带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精铸,只加工孔和皮带槽!

楼上高见

网友:
对呀,铸件不行吗?

网友:
这么简单的东西还要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