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液压故障排除问题

楼主(2006-08-06):
这是一个物料采样机液压系统问题,液压油泵启动压力表指示正常,其他个执行机构运行正常(油缸伸缩、回转),油马达驱动的螺旋钻采样装置空转速度正常,但是,采样过程中经常出现螺旋采样头堵死,油马达出力不足现象,请教各位如何排除故障?

网友:

液压马达扭矩不够呀。

网友:

有图么?看看有没有改进的余地?

网友(2007-10-27):

可以把进给阀的流量的节流阀口调的小点,进给量大的话,容易使马达扭矩达不到要求。从而进给不正常。我单位高炉开铁口机开铁口时就出现过这种情况。调下试试看,也许马达内泄,还有可能是马达输出轴两个齿轮啮合有问题,产生打滑现象。

网友:
莫非是溢流阀的调定压力调的太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