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插装阀的使用交流!

楼主(2006-08-07):
如题!插装阀作为紧促液压系统有许多优势,就其使用效果、成本比较、使用注意事项,希望在此方面的专家谈谈心得!

网友:

插装阀以前大流量时用,现在小规格插装阀也有很多用的了。
插装阀节约空间,损失也小很多,现在技术成熟了,效果不错。
插装阀本身成本很高,很多规格不易买到,需要订货。
阀块加工成本高,对设备,刀具,操作人员有较高要求。

网友:

本人使用过插装阀,总之购买一定要注意,别买错了,最好买力士乐的,上次买华德的,买来用不了郁闷,还有国内很多插装阀达不到设计要求。另外集成块设计加工要求都较高,加工精度一定要达到标准,防止泄露很重要,老用密封胶是不行的。

网友:

哈哈,买力士乐的要很多$$$,你买华德的应该不会用不了,看看使用的过程有没有什么忽视的地方.或者提出来大家研讨一下.力士乐不是插装阀的专业生产厂家.如果想用插阀,可以考虑SUN的,如果比较计较成本的话,可以用台湾的.

网友:

我们用的是宁波海宏的,进口的用海德福斯的,阀块加工要求太高,总是有内泄漏

网友:

没有机加实力还是少碰为妙。

网友:

别买华德的,可以考虑买台湾当,台湾当价格和华德的差不多。

楼主:

台湾是啥品牌?可以说说,能从哪里找到样本?

网友:

我用了插装阀已经十多年了,效果非常不错,只要集成块加工符合图纸公差要求,不存在泄漏的问题,以前采用过很多国内的厂家成产的插装阀,效果不太好,曾经有过放弃国内插装阀的想法,后来用了上海航海仪器厂生产的插装阀,效果非常好,我用了近8年了,从来没有出现过因插装阀本身存在质量问题而苦恼。建议你试一试!
mys200307@163.com

网友:

插装阀在需要大流量的场合应用较多

网友:

这回谈谈经验,免得再被删贴。 1、选择插孔通用性强的阀。比如,选用SUN 的一种SXCA-LBN顺序阀,有一号插孔是T11A,采用该插孔的有很多类型的阀,如溢流阀RVCA-LAN,减压阀PBDB-LAN,梭阀CSAX-XXN等。T11A是3口阀插口,但是,有些两口的的插阀也能使用3口的成型绞刀加工,比如DTDA-MHN两位两通的电磁阀,虽然使用T13A的插口,但也可用T11A的绞刀加工。因为下面两口的尺寸是一样的。所以,就可以少买成型刀,这不就省钱了吗^_^ 2、有的公司的插阀,插口规范得很好。象CCC公司的就是。只要是两口的,阀的通经规格相同,插孔就相同,刀具就可以共用。 3、觉得阀本身的表面质量对阀的使用有很大影响。有的是镀铬的,象SUN的插阀,有的是镀锌的,象CCC的插阀,还有的是镀镍的。根据使用比较的经验,还是SUN的要好些。镀镍的也很好。镀锌的要差些。(个人之见) 4、要看阀的响应时间。有的阀,响应时间很慢,有的很快。有的干脆就没有响应时间的数据。SUN的阀还是很好的。(不是做广告)。5、最好能找到两家公司的插阀的插孔一样。这样有两家公司可以供货,而且可以互换,那就好了。台湾有家公司的阀的插孔就跟SUN的一样。6、同样,尽量采用相同插孔,阀的功能相同,但有多种调节方式的阀。象SUN的PBDB减压阀,既有手工螺旋调节的普通阀,也有比例减压阀。这样,万一要改成比例调节的,就很方便了,用不着重新设计阀块了。7、目前使用螺纹插装阀最大的弊病就是没有统一的插口标准规范,各个公司各不相同(除非是仿造),所以互换性不好。不象板阀,有统一标准,随时可以更换品牌。所以,还是要选用大公司,产品质量好的插阀,这样做的设备几年后要维修更换阀件的话,还能买得到相同的阀,否则麻烦就大了。各位看是不是呢?

网友:

同意9楼!我们公司也用过上航的,不错!

网友:

台湾久冈的插装阀也可以,阀块上安装孔尺寸符合ISO7368

网友:

台湾油研的也不错啊

网友:

谁能提供SUN的产品样本啊! 要不然能提供正规的销售代理联系方式也行啊,多谢!

网友:


网友:

sun 代理 上海波尔斯曼液压机械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古美路1458弄3好楼408室 电话021)54801446

网友:

SUN在上海有分销商。橡达油压机械(上海)有限公司。

网友:

除了SUN之外  台湾产品还有盘龙  价格比久冈的便宜  插装式单向阀CCV-102 的才75元

网友:

感觉华德也不错哦

网友(2006-10-14):

华德的也很不错的,我们公司差不多用的全是。

网友:

美国HYDRAFORCE的,也不错。北部精机代理。

网友:

oil control 、sterling 的插装阀也不错

网友(2008-01-10):
山东液压机械总公司生产的插装阀我用过,感觉还可以。

网友:
不知道这边说的是广义上应用“插装方式”设计的阀呢还是通常说的“插装阀”。我们经常用插入式截止阀、单向阀及插装阀。进口的国产的包括自制的都有。没感觉有什么特别嘛,只是感觉插装式的阀在布置上还是很灵活的,特别是有一腔是通过沟槽的,四个方向都可以打孔道,而且有时在这个面上没办法布置安装阀的腔孔时,在另一个面上却能布置。方便灵活。

网友:
感觉不管是国外的还是国内的 应该都可以吧  存在既合理
区别最大的就是流量曲线吧 国外的流量曲线好 精度最高 价格也贵
国内的就差点  主要是看自己用在什么地方了 对流量要求高的系统最好还是国外的
一般的系统国内产品应该都可以吧
不过国外的品牌给采购人员的提层比较好  不用要 人家是按比例给的 一点都不差
所以大部分公司的采购都爱买国外的  尤其是OEM的产品

网友(2008-10-28):
有关插装阀的交流!

是说螺纹的还是逻辑的,螺纹的用我们的吧,很不错的。

网友:
楼上是哪的,我想找螺纹的插装阀,可不可能给我一分你们产品的样本,我的邮箱lubricantsqd@163.com

网友:
力士乐还是可以的,呵呵,我常常用

网友:
SUN的是好用就是价格太高了!盘龙的也好。。就是不是很齐全!JG的。。一般!

网友:
我设计动单元用得最多

网友:
插装阀系统优势比较明显

现在插装阀大概可以分成两大类
螺纹插装式和逻辑阀
螺纹插装阀有人也叫拧入式插装阀(SREW-IN VALVES)
螺纹插装式可以独立成为一个系统,或者说可以只用螺纹插装式的阀作为系统的组成元件。

逻辑阀其实是一种二通插装阀,有人称为滑入式(主要是台湾人,直接从英文SLIP-IN翻译过来)
大陆比较喜欢叫“盖板式”,因为一定要有个盖子(盖板)盖住才能用。
逻辑阀一定要和其他元件配合才能使用,组成系统。(单向阀除外)

逻辑阀的特点是流量大,反应快。缺点是加工麻烦,流量小时成本很高。
螺纹插装阀的性能优越,结构相对合理。密封性好,体积小。可以灵活的组建油路。
但是流量偏小,加工需要专用刀具。当然了,不用也可以,但是效率低。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考虑用成型刀就可以了。不可能漏的。我们每年都用几千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