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大型钢构件是否进行了去应力处理,有无简单方法?

楼主(2006-08-07):
如何用快速简单的方法判断大型钢构件是否进行了去应力处理

网友:

大型钢构件去应力处理大概只有一个方法:时效。
所以计算一下完工的时间就可以了。

网友:

哥哥姐姐们我是一个学生 ,还在上高中 ,欣慰我学习不太好所以我妈妈让我去上技校学数控,我也不知道学这个到底对不对,所以问问学完了工作可一开多少钱啊,因为这个是比较实际的问题.如果考数控的大学算本科吗?要多少分啊?希望各位哥哥姐姐门给我出出主意~~!!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