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产的滚齿机,怎么快学?

楼主(2006-08-07):
最近厂子分给我一台最大工件直径800,10mm的南京产的滚齿机,我一点都不会.只好慢慢学,还好只加工一种工件,但还是什么也不会,请问应从什么地放开始学.

网友:

滚齿机有说明书吧
参考齿轮手册看看吧

网友(2006-10-03):

没有师父的吗?
一般都是师父带徒弟的

网友:

谁说齿轮手册啊?

楼主:

没有师傅啊,只好自己看看说明书了

网友(2009-04-30):
只能如此啊

网友(2009-12-17):
是南京一机生产的吗?

网友:
操作方式与重庆的Y3180H差不多,只不过该机的主电机与刀架快速电机是互锁的,在启动刀架快速电机快速定位时,一定要快速启动与关闭主电机.利用主轴的慣性快速定滚刀与工件的位置,否则轻则打烂滚刀,重则损坏机床。

网友:
版主是真正的高手,楼猪可以拜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