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做检验的,现在遇到一个测量上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6-08-07):
我是做检验的,现在遇到一个测量上的问题,附件的图上有两个Φ7的孔,该两个孔相对于宽度15MM的位置可以偏多少?是按照孔的未注对称度公差呢?还是按照孔的位置度未注公差呢?

对称度fficeffice" />

堆称度未注公差值(摘自GB/T1184-1996)(mm)

公差等级

基本长度范围

≤100

>100300

>3001000

>10003000

H

0.5

K

0.6

0.8

1

L

0.6

1

1.5

2

Drawing11dwg.dwg

网友:

我想是按对称度公差吧,如果要是用位置度公差的话,在纵向还缺个尺寸呐,这张图上孔又定不了位

网友:

我认为应该是位置度公差,对称度只是相对于轴线

网友:

我怎么觉得好模糊啊~
就这样吗?
我怎么觉得关键的信息还是没输出来~

网友:

换个角度,如果是15的两个边相对于孔轴线来标注,如果标对程度和标位置度,是不是误差就会相差一倍呢?

网友:

我认为应该是按位置度公差进行检验。

网友:

如果这东西不是自己用的还真不好定,其实这也不是你的问题,你可以请教绘图的人孔的位置怎么确定。

网友:

我觉得2楼的说得有道理,位置度还差一个基准呢

网友:

你现在是一个检测人员所以此问题很简单, 如果你是一个设计者的话这个问题就会变的很复杂;
1)首先所有图纸的信息都是通过图纸上的尺寸(包括线性尺寸和角度尺寸), 公差(尺寸和角度公差), 形位公差, 标记(NOTE)等(没有全部包含进去, 如现在用到3D图, 有些信息是要直接读数的), 如果上面信息足够的话, 一张设计图纸基本上是可以用来检验的了;
2) 针对你的问题, 这里只是讨论尺寸, 公差及形位公差的问题;
3) 因为你的图纸上没有标记任何形位公差, 那么就是说你不必需要考虑形位公差的问题, 那么你没有必要考虑对称度或位置度的问题, 就如有两个垂直的角度一样, 通常是不会考虑所谓垂直度的问题(此处并不代表没有垂直度的要求, 只是通常我们不需要考虑的, 通常只会去则量角度,甚至按未注要求不合格的话也是可以收货的);
4) 按第三条理解, 你不需考虑形位公差, 但尺寸公差需要考虑, 可以看出图纸上是按未注方法标出的, 通常此种情况你只需要检测两孔直径和15.0的宽度就可以了, 只图纸如果只是按图面的理解意思很简单:
在一块15.0的板上钻上两个7.00的孔! 它对两孔位置及相对于板的位置没有任何要求!

如果两孔有要求的话, 两孔之间的间距必须标上, 如果两孔相对于板有要求的话那么相对于板各边的尺寸也要标上, 如果在有形位公差的要求的话, 那么在上述两个尺寸的基础上加上形位公差(不然没有任何意议)!
5) 综上所述, 你只需要去检两孔大小和15.0尺寸! 如果作图者需要你检任何其它尺那只能说明他的图纸是错的!

以上只供参考!

楼主: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