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的复合材料涂层技术

楼主(2006-08-08):
 发展中的复合材料涂层技术 高分子复合材料近年来在中国船舶,机床,水力,煤炭,铁路等工业的机械修理和制造中,开始应用。从解决个别另部件的特殊难题起步,例如,应用在机床导轨上,以解决重型机床的低速爬行和高精度问题,现在已列为国家标准,应用在水轮机叶片上,以解决大面积补焊造成的变形问题,曾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各方面经验的积累,异途同归,正在通过系统的试验,鉴定,推广,提高,逐渐发展成一项有广泛应用价值的新技术。例如,铁路系统曾指定铁路工厂和6个铁路局的5个科研所,7个机务段,在蒸汽机车的十多种有代表性的,静配合,动配合另部件上进行了,1-2年的批量运行试验,经铁道部鉴定,批准向全路推广。这些新技术名称不同,但基本内容都是采用新型高分子复合材料和精密涂层工艺,为机械修理制造,和升级改造服务。为了叙述方便,这里暂时统称之为机械精密化技术。一,机械精密化技术与传统修理技术相比,主要区别是: [1]精密化技术采用的材料是针对工件不同性能需要,分类设计的,高性能高分子复合材料,代替传统的金属焊条,来修复工件磨损,变形,腐蚀或剥离所造成的形状,尺寸,组装位置等偏差。在修复的同时也就完成了零部件由金属-—金属工作副,转换为金属—复合材料工作副的升级改造。 [2精]密化工艺是以粘结技术为基础,大量精简传统修理工序,只要用刮刀将糊状的复合材料抹到清洗过的工件缺陷部位,将其填平补齐,然后放入涂有脱模剂的专用工装中[简单平面修复,可仅用一块定位平板。单件修理时,可以直接用与之配对的工件为工装]调整定位,抹净挤出来的余料,在一定温度下,经过一定时间,表面涂层固化与基体结合成型,即可投入使用。也就是说,精密化工艺不焊,不用机床加工,不用钳工镶配,以一步到位的修理模式,代替传统的,以焊接为基础的,三阶段修理模式 [先补焊,调直,热处理,然后送平台画线,再一个面,一个面地机械加工成形,最后还要靠钳工刮研镶配来满足组装精度要求]。二,采用精密化技术后的效果是: [1] 高精度,高效率 。 与传统三步走修理模式不同,修复另部件各个工作面的精密涂层工序都是在同一工装中,一次调整,同时完成的。修复中不焊,没有变形,不需要热处理,不用一个面,一个面,往返地机床加工,钳工镶配。其效率之高是不言而喻的。涂层各工作面的形状,尺寸,公差,粗糙度有标准工装保证,可以互换。而且在调整的当时,涂层尚处于糨糊状态,各个工作面的组装位置几乎可以做到随心所欲,同时获得满足,其精度之高更非传统工艺所能比拟。例如,铁路机车的双轴转向架的左右矩型横梁,紧密地镶嵌在薄壁的铸钢构架槽[约50x120x1200mm]中,二者用螺栓连接成一体。由于长年应用变形,结构松动。结合螺栓运行中惯性松动,折断,丢失。[货车心盘螺栓类似问题也很严重]如果采用传统工艺,大面积补焊构架,则变形更大。再要靠画线,龙门刨加工,做到横梁与构架槽三个面同时接触良好,而3米长的左右横梁又能互相平行,前后到位,真是谈何容易!而采用精密涂层技术,只需要把调直好的,横梁涂上脱模剂,放入清洗后加有足量糊状涂料的构架槽中,按各项组装要求轻而易举地就可精调到位。然后抹净挤出来的多余涂料。待涂料固化,修复工作即告完成。全面达到组装精度要求,而效率则提高10倍。而且由于有涂层的弹性,接触面近乎100%,整个结构的防震性能也进一步提高。厂修两年后再次进厂的机车,都证实了这点。一般地说,采用精密化技术修复的配件,不论工作面多少,结构多复杂,清垢喷砂后只需几分钟,最多半个小时的劳动工时,加三个小时自动的恒温固化时间,在半天功夫内完成,全面达到设计要求。这对采用工序复杂,工序劳动工时长,工序间搬运、等待时间长的现行传统工艺来说 是不可想象的。 [2] 高性能。 精密化涂层的摩擦磨损性能异常突出。美国Machine Design 英国Design Engineering 杂志都曾报道过。例如,DP型涂料与其他修理材料,在M2000型试验机上测定的性能对比数据如下: 测定条件: 1, 轴压 500 N, 2, 转速 400 rpm, 3, 滴油润滑。 试块材料 试验时间 分肿 摩擦系数 磨痕宽度 mm 温度 0C 磨损率mm3/KM 状态 DP涂料 1440 0.008 3.3 40 0.005 良好青铜 3 0.2 7.5 120 不正常铸铁 5 0.09 110 开始啃伤货车用耐磨合金 25 0.008 5 35 0.036 良好 可见四种材料在测定的摩擦磨损性能上,耐磨合金,DP涂料要好的多。耐磨合金,DP涂料的减磨性能相似,而在耐磨性能上,后者较前者要高7倍。在实际应用中,如橡胶厂的炼胶机的轧辊轴承,材质原设计为青铜。用多个稳钉固定在轴箱体上,以免在辊碾力下松动。工作轴压44吨,轴颈为 ¢250 × 200mm.。在采用精密涂层技术修理时,不用铜瓦,直接在轴箱体上涂层,也无需稳钉。经过四个月,双班运行后检查,几乎量不出磨损来。 DP型 涂料 不仅本身耐磨,还能保护其对磨件,极少磨损,并避免拉伤。例如,离心式给水泵平衡轮的材料是昂贵的特殊铸铜与铸铁体形成摩擦副,每分钟转数上千。由于在高速起动下承受很大的冲击力,一般寿命只半年,有的几天就啃伤,平衡轮报废,。采用精密化技术不仅可以把啃伤的平衡轮修复使用,寿命还较新轮提高三倍。又如,同一台铁路机车,几个轴箱的滑动面分别与铸铁和涂层的游动钣形成摩擦副,运行时由于缺油。前者严重拉伤,而后者则全部光滑如初。此外,涂层也解决了工作面生锈和酸碱腐蚀问题;解决了可焊性差或不能焊的铝,铜,高碳钢,陶瓷,合金等另部件的修复问题。例如3米多长的中碳钢机车摇杆,纵向载荷达40吨以上,在弯道运行时,侧面承受很大的压力和冲击,为了保证安全,检修规程中制定了,焊接前后严格的热处理要求,但是在磁粉探伤时往往仍然有轻微的裂纹显示,经常为此争论不休。精密涂层技术最后把问题解决了。可见,精密化技术在修复机械的同时,也就完成了机械的现代化升级改造。 [3]高安全率 高温焊接应力和裂纹,摩擦副咬合等原因导致的机械故障,特别是铁路机车,车辆临修,故障,占很高比例。最近,大面积焊接的车辆转向架交叉支撑,连续发生事故,造成提速改造后的k型转向架,全面停产,更是一个严重的教训。精密化技术修复的机械另部件,以涂层粘结取代金属焊接,从此将彻底地消灭掉这些安全隐患。 [4]高效益 采用涂层技术,不焊,不用机床加工,可以省掉许多焊接和加工设备投资。例如,薄壁的煤矿支柱液压缸腐蚀磨损后,由于变形问题无法焊补,采用一般涂层技术需要高温作业,而且还要靠昂贵的珩磨机床,才能加工到要求的精度和光洁度。而精密涂层修复不需要高温,修复后的液压缸则只要简单地抛光一下就可以。节约设备投资以十万计。高分子复合材料质量高,再有精密涂层工艺的配合,材料消耗小,再加节省焊接,热处理,调直,机床和钳工工时等费用。其成本较之原来已经很低的修理单价,仍有所降低 。直径100mm,高1M的煤矿支柱液压缸,有精密涂层工装配合只消耗涂料140 克 ,涂料费用45元,较采用不锈钢套修复成本节约50% 。精密化技术的效果,效益,应用范围随着复合材料和涂层工艺的发展,正在不断扩大。例如日本最近开发的纳米涂料,把导热性能成倍提高,为突破涂料在高速摩擦副应用的禁区,创造了条件。又如,除国产的类似涂料外,瑞士,美国,日本,德国在中国市场上供应的品种也不少。但是一般单价偏高,有的在1200元/公斤以上,国产品最低也要300元/公斤,而且耐磨的品种不一定减磨,减磨的品种不一定耐磨。又缺少精密涂层工艺的配合,耗料多,费用高,推广困难。由于技术进步,现在的精密涂层涂料系列,如上述的DP型涂料单价仅200元/公斤[其中包括50%利润],有精密涂层工艺配合,涂料消耗低。每修复100cm2平均磨耗1mm深的缺陷,涂料费只要4元。精密涂层的修复成本还在不断降低,而性能则日新月异,不断提高。有工业就有机械,有机械就要修理,要修理就有精密精密化用武之地。特别对一些修理批量大的企业,如铁路车辆、工程机械、煤矿等企业,意义更为重大。例如,铁路正在规划的40万辆货车提速改造工程中。如能验证推广机械精密化技术,无疑将大大加速工程的进度,节约以亿计的投资。开发精密涂层的市场前景广阔,值得引起国内外涂层企业界和机械修理制造工业的关注。

网友:

好费眼啊,拜托下次分个层次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