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强螺栓只能用一次?---[请教]

楼主(2006-08-08):
听人讲:高强螺栓只能用一次,维护时即便是没有损坏也要更换掉,不知道是否有这样的规定,还只是惯例或是经验?求教!!

网友:

看应力值设定有多大,

网友:

听人讲?
扯淡,我那时不知用多少次,关键是螺栓的质量!

网友:

不是吧?螺栓没这规定啊!只有没损坏,可以继续使用的!

网友:

无稽之谈,我单位产品三年一大修,几百个高强螺栓都要换?

网友:

1. 应力值设定有多大,跟螺栓的使用真的有关系。是什幺关系?
2. 螺栓损坏?怎样才算损坏?齿砍掉多少才算?

我是进口螺得牢防松垫圈的,遇见不少的螺栓用户,高强度的螺栓也会断。根据我的分析,主要是不能掌握螺栓的使用,对螺栓/螺帽的扭矩误解。
螺栓材料有不同抗拉强度、屈折点、等等。而螺栓在旋紧之后,螺栓受的拉力是相对的夹紧工件的夹紧力,并不是扭矩。请问有多少用户知道他的螺栓成担了多少夹紧力(拉力)。他们只见到扳手上的扭矩表,所以产生很多谬误。
今天太晚了,明天再写。

网友:

更正:我把我賣的東西名字刪去,怕人家說是賣廣告,整段除去。

1. 应力值设定有多大,跟螺栓的使用真的有关系。是什幺关系?
2. 螺栓损坏?怎样才算损坏?齿砍掉多少才算?

我是进口XXX防松垫圈的,遇见不少的螺栓用户,高强度的螺栓也会断。根据我的分析,主要是不能掌握螺栓的使用,对螺栓/螺帽的扭矩误解。
螺栓材料有不同抗拉强度、屈折点、等等。而螺栓在旋紧之后,螺栓受的拉力是相对的夹紧工件的夹紧力,并不是扭矩。请问有多少用户知道他的螺栓成担了多少夹紧力(拉力)。他们只见到扳手上的扭矩表,所以产生很多谬误。

网友:

Metric Class 级数        Marks on Head 螺栓头上的数字        Material 材质        Tensile Strength 抗拉强度        Yield Strength屈服强度
                        N/mm2        psi         N/mm2        psi
8.8         8.8         Steel 钢        800         116,000         640         93,000
10.9        10.9        Steel 钢        1,040        151,000         940         136,000
12.9         12.9        Alloy Steel合金钢         1,220         177,000         1,100         160,000
A2-70         A2-70         302 Stainless302号不锈钢         700         102,000         450         65,000
A4-80         A4-80        316 Stainless 316号不锈钢        800         116,000         600         87,000

Source: "The Nuts and Bolts of Bolting" by Joseph C. Dille
The various definitions of tensile strength are shown in the following stress-strain graph for low-carbon steel 低碳钢在压力(应力)-张力表的拉伸强度变动定义:

Stress vs. Strain curve typical of structural steel.
钢材结构变化在 “压力(应力)对张力”图表
1. Ultimate (Tensile) Strength 强度(抗拉)极限
2. Yield Strength  屈服强度
3. Rupture  破坏
4. Strain hardening region  变形硬化区
5. Necking region.  形成细颈区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很多用户喜欢依据使用手册的扭矩数值来旋紧螺帽,是不对的。因为很多其它原因,例如:有没有使用润滑剂、那一种润滑剂、螺栓/螺帽的生产工艺,影响摩擦力,最后的夹紧力也受到影响。手册的扭矩数值只是一般数字,每个用户都有些差别。

有些用户喜欢将螺栓/螺帽使用到第4区 -- 变形硬化区。这区的好处是螺栓开始硬化,螺栓不会再伸张,即不会松。  但如果把螺栓/螺帽旋开,之后再旋紧,相当于再次使用。螺栓已经在第4区,它不会退回第2区。再旋紧,它就被推至第5区,很容易被拉断。

网友:

希望大家可看清楚图表

网友(2006-10-03):

楼上说得不错

网友:

楼主所说的螺栓应该是带小尾巴那种的吧,安装时用电动扳手拧紧,达到预定扭矩数值时,小尾巴断掉,达到设计要求。钢结构工程用的多,尤其是国外的钢结构工程。

网友(2006-12-19):

扭剪型高强度螺栓。
它有定力矩切口。
只有切口处被拧断才能算拧紧!
所以只能用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所说的螺栓应该是带小尾巴那种的吧,安装时用电动扳手拧紧,达到预定扭矩数值时,小尾巴断掉,达到设计要求。钢结构工程用的多,尤其是国外的钢结构工程。

同意,我们的国外钢结构就是用的这种螺栓,对扭矩可以得到很好的控制!

这种螺栓就只好用一次了!

网友(2007-03-10):

如果是建筑上用的高强螺栓(钢构件连接),就只能用一次。规范上说的很清楚。因为建筑用的高强栓以经达到4区内(9楼附件图中标出)。再使用就会产生危险。

网友(2007-07-23):

高强螺栓大多数是可以重复使用的,许多高强螺栓厂家规定的拧紧力矩远远小于螺栓本身的屈服强度,重复使用是没有问题的.
      确实有些高强螺栓厂家规定只能使用一次,如:斯太尔发动机的连杆螺栓,生产厂家就规定只能使用一次,对于这样的螺栓最好是换掉.

网友:

有些螺栓是只能使用一次,但一般的高强度螺栓(8.8 10.9级)的我们是可以重复使用的,但是配用的弹垫我们是只用一次

网友(2009-09-17):
六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2013-12-02):
只用一次?有没有这么严格啊?

网友:
高精尖产品规定只能使用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