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打印图形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6-08-08):
   AUTOcad2006中当画好已知的图形后,PLOT中没有自动调整图形到图幅(居中)项,一定要在MS空间利用M或其他的编辑命令,调整吗?

有没有更简单的放法!

网友:

在打印时,有一个打印设置,其中有一项是 打印偏移,选择其中的居中打印就可以了

楼主:

或许是我没有说清楚,我说的是模型空间里的图形,居中打印到图纸上。
再次按你说的在预览里还是一样的!

网友:

切换到图纸空间,先设置图纸格式,在将图纸格式转换为模型格式,用鼠标拖动图形即可。

网友(2008-09-21):
在打印机设置里面有窗口选项,可以选择窗口然后拖动鼠标选择你要打印的部分就可以了,这样的效果也是居中的
我经常用这个

网友:
将模型空间的图纸居中打印,当然第一要将“打印偏移”的“居中”方框中勾上。模型空间实际上是很大的,要打印出模型空间中的某一张图纸,须用“窗口打印”的方法。就是在“打印区域”中选点“窗口”,拾取框变成十字,点你要打印的图纸的外框的两个对顶角,在弹出的打印对话框中,点一下“预览”,看看要打印的的图纸显示情况,如符合要求,点右键,点“打印”就行了。如果显示不符合你的要求,重点“窗口”,再拾取一下你要打印的图纸边框,再预览检查,直到你满意为止后,点“打印”。

网友:
给你一个死办法,如果你用A4纸,就画一个297*210的框,然后PLOT
一,选好打印机。
二,选好纸张规格。
三,选窗口后用点297*210的框的两对角。
四,选按图形缩放
五,选居中。
一定就可以了
对了,还有一种很低端的打印机,在出纸的方向是不能满副居中的,你可能将图不打的那么大,然后调打印偏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