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元素等混入液压油的具体影响,液压油的污染---[请教]

楼主(2006-08-08):
如题:金属元素混入液压油的具体影响如何?液压油的污染问题

现有工程机械液压系统经检测,内部混入较多金属元素等,如Fe,Mg,Al,Zn等,达到多少将影响液压油品质,其他又如Ca,Si,P等大量混入,对液压油及系统影响怎样?Fe,70.7;Mg,27.7;Al,6.6;Zn,827.0;Cu,4.0b,1.0;Na,5.3;B,1.0;Ba,0.5;Ca,4343.1;Si,36.5;P,678.6;(单位:ppm),颗粒物污染等级:ISO 21/18;NAS:13。请教哪位大侠能帮忙说明具体污染后果及过程。

网友:

楼上哥们,这个问题也太大了,我见过这个论述,大约有15 页,我找到给贴上,这实在是说不全

楼主:

楼上的兄弟,先谢了,大侠们,多多帮忙啊

网友:

“金属元素如Fe,Mg,Al,Zn等,达到多少将影响液压油品质”,手册上能查得到,行业不同,标准不同,如航空行业要求每三个月换一次油,循环4小时以上。
污染产生有几方面:1.油本身带有杂质,只不过没超标
                  2.系统不可能完全冲洗干净存留的
                  3.系统中各运动部件磨损后混入的
                  4.系统内部由于气蚀混入的
                  5.由于油液PH值变小腐蚀后混入的
污染的后果:内泄增大,性能变坏,磨损加巨,维修成本巨增,提前报废。

楼主:

产生原因已查明,影响过程的资料希望能有

楼主:

2楼的熊哥,啥时候有个回音啊

网友:

各种杂质的混入,必不可免得带来磨损、油液变性,导致更大的危害。简单说杂质金属、非金属的混入会产生1)氧化反应生成氧化物,相当于磨料加剧磨损;2) 不同金属间电位差不同,导致油液吸附,堵塞节流孔,产生执行元件的爬行现象;3)磁化吸附,堵塞小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