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英材料器件间的密封和结构---[请教]

楼主(2006-08-08):
如图所示,三个石英材料构成的连接通路,其中最左与最右的材料长度较大大约有3m,中部的连接石英材料大约0.2m,石英材料工作在大约900度,三个材料通过左右间的压合力用硅酸铝密封.因此开工和停工时温度的变化会使石英材料长度发生很大的变化,纵向受力很大,而横向也会发生很小的变化。石英的脆性很大,很容易就会被折断。而且密封也会出现一定的问题。当石英材料间用硅酸铝密封以后,横向小的位置变化可能也造成泄漏。
  因此,恳请各位帮忙想一个好的方法解决几个石英材料的接口的密封和结构,以解决密封和安全稳定性问题

网友:

可以考虑热力管道的伸缩节结构吗?把中间的一截做成半圆形的。

网友:

管道压力有多少?管道外部空间大么?三个部件是螺栓连接么?管道里面流通什么介质,热酸?

网友:

可以考虑把中间一段作成圆弧形,这也是管路消除变形常用的一种方法。

楼主:

伸缩节结构,半圆形,能画出来看看么?

楼主:

三个部件使用左右的压紧力连接,没有用螺纹

楼主:

伸缩节结构,半圆形,能画出来看看么? 伸缩节可以减少在开工和停工时的温度变化变形,那密封效果会不会不太好呢?石英材料制作有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

管道的长度很长,最左边的和最右边的长度在3m,中间的连接元件0.5m,管路最左右的是直径是150mm,工作压力大约2个大气压,这个设备用于给腐蚀性气体加热。

楼主:

伸缩节用在脆性材料不行,用钢做法兰连接不行,会被内部的腐蚀性气体腐蚀的,连接用石英怎么做?

网友:

能不能在保温上想想办法,避免由于温度变化引起的涨缩?

楼主:

保温上起不到作用,应为开工要从室温到900度,而设备在安装和连接时是在室温下,保温肯定要有的,为了减少能耗,保温层也是很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