闭式泵和开式泵具体结构怎分别?---[请教]

楼主(2006-08-08):
有的泵只能用在闭式系统,有的开式闭式都能用,结构上的区别在哪里?

网友:

一般情况下泵均能用于开式闭式循环,如要用在闭式系统时,应考虑泵的进口压力,同时还要看工作环境和介质。泵的主要结构应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网友:

在开式系统中,一般的液压泵都可以应用。闭式系统中,一般要求液压泵要有双向变量结构(尤其是在执行机构为马达的情况下),我认为这是他们结构上的主要区别。
3 S* w% y2 T5 u- w  一家之言,敬请同行和专加批评指正。

网友:

同意3楼

网友:

闭式系统如果执行机构(如马达)只是单向作用(一个方向旋转),那么一般液压泵也是可以用的!

网友(2008-04-05):
大体是一样的,一个方向的区别,另外应该考虑闭式系统的内泄,温度的问题啊

网友:
同意三楼的说法!

网友:
开式系统与闭式系统的区别:开式的一般的泵都能用,闭式的要双向作用的,且要另加一补油泵,提供系统泄露的油和降温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