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防止Z轴突然断电负载下降?

楼主(2006-08-08):
    求教!我设计一垂直升降机构,用步进电机带动滚珠丝杆往复运动。当突然断电,部件因自重下降该怎么办?我应该设计一个什么机构来防止这样的事情发生?

    请大家不吝指教!

网友:

应该有一种断电后会刹车的电机,可能是伺服电机吧

网友:

请参考行车钓钩电机部分。

网友:

可参考大型摇臂钻床的升降机构,它用丝杠垂直丝杠升降,另有一套锁紧装置锁紧立柱。

网友:

选用带刹车的电机就OK了.

网友:

如果是用步进电机,请加一个电磁制动器即可。

楼主:

多谢各位指教,我后来选用了一种叫双向超越离合器的装置,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用过这种离合器。

网友:

一 用制动器
二用伺服电机
后者比较多见,因为成本

网友:

一 用制动器
二用伺服电机
后者比较多见

网友(2008-08-14):
部件因自重下降的原因,滚珠丝杆没有自锁能力,
步进电机没有刹车装置,故在突然断电的情况下,
发生部件因自重下降。
建议:
1,增加与部件的平衡重块(部件与重块用链轮链条联接)
2,用带有刹车装置的伺服电机

网友:
一般加工中心处理这个问题是用 饲服电机的 ,平衡问题一般是用平衡块, 或则平衡油缸, 但是感觉平衡块比较稳定点.

网友A:
刹车电机是首选,如果你的传动机构能够选择自锁的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刹车电机是首选,如果你的传动机构能够选择自锁的就更好了

传动和自锁是互相矛盾的:丝杠传动效率高,就不能自锁;能自锁,传动效率就低。

网友:
超越离合器其实是单向轴承,你去轴承店买,再设计一个传动轴就OK了,不过正如它的名字一样,轴只能朝一个方向转动.你用步进电机控制机构,可能需要随时上下,不建议你使用这种方法.
我没见过带刹车的步进电机,不过其原理是用电磁铁控制刹车,电磁铁通电时拉动刹车片松开,当电磁铁断电时刹车片在弹簧作用下抱死传动轴.如果你买不到,可以根据以上原理设计机构实现.

网友:
纠正一下,你说的是双向超越离合器,查了一下,应该和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2610&extra=&page=2
中机床快速进退刀结构相似.不过最好买个回来试一下,不是太贵.最好公开下试验结构,一起分享

网友:
最简便,实用的方法是使用带刹车的步进或伺服电机,如Z轴部件重量较大,再增加配重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