轧机用十字轴式万向接轴的法兰联接形式哪种性价比更高?

楼主(2006-08-08):
轧机的十字轴式万向接轴的法兰联接形式一般有四种,请各位大虰介绍一下哪种使用性能最好?故障最少?哪个厂家的性价比最高?以便大家选用。谢谢

网友:

端面键

楼主:

小周你好:你是用高强度联接螺栓吗?使用中有无螺栓松动的情况?与轧辊端的联接形式是怎样的?是与叉头做成一体式的吗?能告知一下使用情况吗?谢谢!

网友:

楼主:当然尽量采用高强度螺栓。不过好象高强度螺栓的作用并没有发挥,因为主要是由端面键起作用。在实际使用时,没有发现螺栓松动的情况。是通过一个套筒与轧辊端联接的,套筒就象另一端与齿轮箱轴联接的形式一样。

楼主:

张老大你好, 我单位用的是端面键式,但未用高强度螺栓,在使用过程中螺栓松动、法兰脱开、滚键,后不得不将螺栓焊死(轧辊端)。从厂家的产品样本上看,要求必须用高强度螺栓,以免螺栓被拉长、松动。但现在许多生产厂采用了叉头与轧辊法兰一体式的,省去了联接螺栓。不利的地方是换辊时麻烦一些。不知各位的单位是怎样使用的?

网友:

我想可能是键的强度不够或者配合不合理吧,我在工厂里的1450冷轧机传动轴额定力矩为110kn·m,使用的都是端面键式的。当然螺栓用的是高强度螺栓,从没有发现螺栓松动,法兰脱开的现象。我未使用过叉头与轧辊法兰一体式的联接。

楼主:

我们是250、350的型钢轧机,可能是回转半径过小相对负荷较大,另外用的是铸钢的接轴,后个别机列用了锻钢的,效果不错,但价钱高了不少。不知你们用的是哪个厂家的产品?看来质量不错,是锻钢的吗?

网友:

断面键很成熟,
你说的还是质量问题,主要是材质, 我也遇到过, 小型钢轧机传动轴,说好用锻钢,结果厂家偷偷用铸钢,用两个月断了,耽误3天故障时间,为这事当时我们和总公司设备部拍桌子骂娘,结果不了了之.

网友:

一夕:我们工厂生产的轧机采用的主传动轴,接轴本体全部都是铸钢,与轧辊连接的套筒也是铸钢。但如果是速度较高,精度要求也高的板连轧机,与轧辊连接的套筒还是采用锻钢的为好。

网友:

做一个套桶(锻件)内孔用平键于滚筒连接,套桶的另一头开端面键槽与万向连轴节配合,键是连轴节自带的,螺栓也是带的,具体配合尺寸可以向连轴器的拱货商咨询后定(型号及尺寸)。

楼主:

谢谢楼上三位大侠,看来只要选对型号,用端面键的也没问题。据唐山国丰的介绍无锡万向轴厂的不错,我们准备试试。

网友:

万向轴以浙江乐清生产的最多,有个叫乐清重型万向轴厂。你可以查查。

楼主:

谢谢张老大!

网友:

断面键多,必须用10.9级螺栓,了解客户的实际使用转距,保险系数2.5

网友:

我是做设备的,现在冶金设备市场尤其是技术含量低的东西,个人作坊都能作,他们把价格报的很低,但他们保证不了材料。如果用同样的价格买正轨厂家的东西,他们只有用不保证质量的方法保证利润。所以,定东西一定要衡量价格,太低不行,一般机加厂利润10%就可以。还有,特殊材料一般很难买到的,很多都会代料。如果允许代,最好事先谈好,可以放低价格。不能代料的只能盯好材料了

网友(2006-12-07):

我是做金属修复的。提供大型冶金设备备件、精密机械的修复强化、各种精密模具的修复强化及各种设备失效分析的免费咨询;涉及到钢铁冶金企业板材、线材等轧机牌坊磨损修复、设备改造。齿轮断齿再造、磨损、点蚀修复。轴类磨损断裂修复。十字轴、万向接轴、法兰接头修复;轴承座、轴承位磨损等修复。希望多多交流。

网友:

楼上可以 说 一下你们以前用的 万向接轴的法兰  出现什么问题。我建议你们对现有的 损坏设备进行修复改造。可实现为企业降低成本。

网友:

在我看来,万向轴还是采用球笼式的好,不管是从传动的效率还是寿命以及安全性都比十字轴的万向轴好

网友:

我们现在用的是二重基础件厂生产的接轴,现在效果还行

网友:

用端面键没问题,我厂用过马鞍山  泰尔重型机械厂的质量还不错。

网友:

无锡和乐清小的还可以,太大的他们做不了。

大的就用二重的,慈溪和上海茂德的也凑合

网友(2007-09-07):

端面键比较可靠些

网友:

端面键结构键的配合很关键,有些厂家用刨床刨出来的键,又是很紧,不好用,会影响法兰面的磨擦力,现在一般用数控铣加工出来,对称度好。
1、能用厂家原配的高强度细牙螺栓最好,一般用户用8.8级的也能用,根据本人经验,不要放低强度的垫片。
2、铰制孔螺栓。
3、端面齿式联接,性能最好。

网友:

乐清目前最大的只做过SWC1000。
我只做过SWC780。

网友(2007-11-08):
高强度螺栓+啮合齿(德国GWB多采用这种联结形式,国内一般是端面键+螺栓联结,也没问题而且简单)

网友:
国外的就是GWB,国内就是二重.一般法兰端面齿不会出问题,主要是十字轴的插头容易断.

网友(2008-07-03):
万向轴

万向轴失效的一般形式是十字包轴承损坏,十字轴表面和轴承外圈表面的磨损和疲劳剥落。针对十字轴和叉头的重复使用来做关节维修(叉头和十字轴修复——十字轴表面去除疲劳层,但要保证渗碳层的有效厚度),这就预示着十字包内部结构重新设计,本人正作这项工作,希望各位高手提建议,有需要维修的万向轴请联系。email:   zhangying9903@163.com

网友:
Re: 轧机用十字轴式万向接轴的法兰联接形式哪种性价比更高

端面键是传统连接的一种,它的优点是连接螺栓不受剪切力,但是对中性不好,容易出现轴向错位,安装不方便。
目前传动轴尤其是重系列的大部分改为端面齿连接,其优点是对中性好,安装方便,但是螺栓受力复杂,只要采用高强放松动螺栓就没有问题。
不过一般齿轮箱端的连接都是端面键连接的居多。

网友(2008-08-09):
目前端面齿用得比较多!

网友:
有谁对VOITH产品了结果,其十字包结构中轴向定位的垫片是什么材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