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简单的产品,最复杂的规具

楼主(2006-08-09):
一个量具设计问题, 拿出来给大家探讨一下;

这个问题我研究了好几年, 但一直没有比较满意的答案, 请大家在给出答案前仔细分细一下数据是否真的满足了问题的要求:

产品很简单, 请看附图; 要求设计 <<固定规>>来检测两定位销的距离;

通常我们会用卡尺去检测它的, 但如果我们碰到很多这样的定位销或孔还用卡尺的话就很不方便的!

网友:

太简单了,设计一个位置量规就可已了,需要帮助可发邮件
zhouning8@tom.com

楼主:

终于有高手来了, 把你的图纸传上来, 大家讨论一下吧!

网友:

发图

网友:

楼上发的是什么东东?

楼主:

是否发错了, 这么复杂!

网友:

不错,图纸没发错,需要把字体改动下就好了,还在研究中

楼主:

期待!!!

网友:

小弟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你们设计量具的依据是什么呢,我看了一下,该量具的导向部位的尺寸如果按照GB/T  8069-1998来计算的话,好象有点问题,请回复我,我现在主要就是搞量具设计与开发,手头资料比较少,就一本GB/T  8069-1998为我们设计的依据,在同等条件下,设计出来的量具加工比较困难,因为精度太高,而相反,如果要我放宽的话,我又找不到很好支持的依据,以上请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

好象不用这么复杂吧,只要挖两个孔就行了。

楼主:

如果你按ISO(GB)标准设计的话, 你得按它的公式去算, 包括公差去按表选; 如果按ANSI标准的话你可以自己去控制公差(跟你的量具制造成本和产品的加工成本结合)!当然按GB也可以放公差的,这需要经验, 没有一个现成的东西告诉你怎么放!

网友:

图纸中的检具是用来检验那个零件的?零件图需要这样检验吗?

网友(2006-09-08):

看的有点迷糊,是检测销子还是销钉孔呀?
你这个零件不能是一体的吧,是我想简单还是你想复杂了,没有你说的那么费劲呀

网友:

各位大虾,你们的PDF格式的文件我咋打不开

网友:

我也来学习了

网友:

楼主的产品图纸有点疑问,两柱销的尺寸公差过大(0.2),位置要求又较高(0.05),位置检具的设计有困难啊。

网友:

仔细研究过零件图纸,结合我们的检验经验,初步分析如下:
1. 该零件部分公差不算严格,如两竖杆直径为φ10±0.2,基本可以是自由公差。这样大的公差范围用标准量规检测有点无可适从;
2. 但是两杆的中心距又相对要求得比较严格:40±0.05,这才是检测的一个难点。
由于可以给一般量具接触的基点(两竖杆)是自由公差,其累计尺寸max=0.4,min0.2,确实有点难度。正如楼上所言,我此图的产品尺寸定义有疑问。

楼主:

谢谢大家的发言, 这种产品是ISO标准中独立原则的应用, 因为它对销的大小没有要求, 只是对位置要求很高,(它和另外一个装配件要求很高的位置);大家可能会看到过有很多阵列孔或销零件就是此类!
通常是用卡尺来检此类东西的, 但如果很多销的话, 或销比较密的话就比较麻烦!

网友:

用卡尺来检此类东西,效率将很低。

网友(2007-10-11):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发言, 这种产品是ISO标准中独立原则的应用, 因为它对销的大小没有要求, 只是对位置要求很高,(它和另外一个装配件要求很高的位置);大家可能会看到过有很多阵列孔或销零件就是此类!
通常是用卡尺来检此类东 ...

怎么就没有东西了???后面接着谈清楚啊!

网友:
楼主的公差就比较奇怪,老外的图纸吧?国内的很少有尺寸公差远大于距离公差的

网友(2009-06-17):
呵呵,我目前也有类似的产品要做检具
我打算用两锥度销自动定位两圆孔的轴线,在板上打两个孔,一个定位孔,另一个孔为长圆孔(包含两孔的位置公差),如果两销能进入两孔,则判定为合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