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宇220LC-V(new)反铲回转速度慢---[请教]

楼主(2006-08-09):
现有大宇220LC-V(new)反铲回转速度慢,但如执行其它动作,则回转速度正常.请求指教!

! M* K$ X8 n b9 J6 S& T3 q

大宇220LC-V (new)反铲液压系统图及说明

网友(2006-12-10):

回转时,回转马大的压力较大,反铲时铲斗油缸所承受的压力相对其他油缸和液压马达压力较小,根据帕斯卡定理,铲斗油缸得到的供油量较大,所以导致回转速度较慢

网友(2007-05-11):

你检测一下单独动作和复合动作时的先导压力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