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合垫密封形式经常泄漏,有没有更好的密封形式?

楼主(2006-08-09):
目前,一般采用机械部标准的组合垫密封形式,实际中,经常泄漏。

有没有更好的密封形式?购买又方便。

网友:

O形圈锥密封接头,也有标准,密封件换用的O形圈

网友:

如果是接头和机座之间密封,可以采用o形圈(接头要留安装空间)密封,或选用锥管螺纹密封方式,我两种方式都用过,感觉后者更好一些(我选用的是NPT螺纹)。当然,如果在阀体上,因为螺纹多数是圆柱螺纹,采用组合垫或O形圈都是可以的,o形圈效果好象蛮不错!
金枫大虾所说的应该是接头与管路之间的密封,效果相当不错!现在来说,好像采用卡套式的多了,主要是维护方便,但是对管子的质量要求和卡套的质量要求更高!

楼主:

谢谢回复。
接头与管路之间的密封,金枫大虾说的方法很好。
接头与阀体之间的密封,黑人采用组合垫或O形圈,o形圈效果好象蛮不错!这种形式的标准有公制螺纹的吗?孔的加工似乎有要求?非常感兴趣!
和阀体这边是o型圈密封,和管路是O形圈锥密封,有这样的接头标准吗?

网友(2012-02-05):
用紫铜垫淬火后代替组合垫试下

网友:
说错了,是退火,简单一点就可用气割烧红并保温一段时间,让它慢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