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选用设备所需滤清器

楼主(2006-08-09):
怎样选用设备所需滤清器(滤芯)产品

液压系统的污染直接影响着整个液压系统的工作好坏.液压系统目前面临需要克服的难题是如何有效地降低和控制系统的污染,以确保各种液压元件及整个系统的可靠性和使用寿命.因此,合理分析和有效控制液压系统的污染是确保工程机械液压系统或工业液压系统正常工作并延长使用寿命的关键.

液压油滤芯在生产厂家的产品样本或铭牌上标注的是名义过滤精度,而非绝对过滤精度,只有经过通试验测定的β值才能表示滤贡的过滤能力。液压油滤芯还应满足压力损失的要求(高压过滤器的总压差小于0.1PMa,回油过滤器的总压差则小于0.05MPa),以保证流量与滤芯寿命的最优化。

液压油滤芯
  (1)过滤精度
  首先,根据液压系统的需要确定用渍的清洁度等级,再根据此清洁度等级按符表选择滤油器的过滤精度。工程机械上最常用的液压油滤芯名义过滤清度为10μm。

液压油清洁度(ISO4406) 滤芯的名义过滤精度(μm) 应用范围
13/10 3 液压伺服阀 (用3μm过滤器滤芯 )
16/13 5 液压比例阀 (用5μm过滤器滤芯 )
18/15 10 一般液压元件(>10MPa) (用10μm过滤器滤芯)
19/16 20 一般液压元件(<10MPa) (用20μm过滤器滤芯)

由于名义过滤精度不能真实地反映滤芯的过滤能力,因此,常以在规定的试验条件下过滤器可以通过的最大硬质球形颗粒的直径作为其绝对过滤精度,用以直接反映新装滤芯初期的过滤能力。

? 多种测试 ISO 4572
? 标准ISO 4572多种测试
? b比率及其含义

多种测试是决定过滤器过滤能力的最重要的标准。

  评定液压油滤芯的最主要准则是按ISO4572-1981E(多通试验)测定的β值,即让混入标准试验粉末的油多次循环通过滤油器,其进油口和出油口两侧的粒子数之比。

 (2)流量特性

  滤芯通过油液的流量与压力降是流量特性的重要参数,应按ISO3968―91标准进行流量特性试验,以绘制流量-压力降特性曲线图。在额定供油压力下,总压降(滤壳压降与滤芯压降之和)一般应在0.2MPa以下。

最大流量: 400 lt/min
油粘度测试: 60 to 20 Cst
最低流量涡轮 : 0 ?C 60 lt/min
最高流量涡轮: 0 ?C 400 lt/min
 (3)滤芯强度

  应按ISO2941-83标准进行破裂-抗冲击试验。
滤芯损坏时急剧下降的压力差应大于规定值。

 (4)流动疲劳特性

  应按ISO3724―90标准疲劳试验。
过滤器滤芯必须进行10万次循环的疲劳试验。

  (5)对液压油试应性的试验

  应按ISO2943-83标准进行压力流承受力的试验,
以验证滤材对液压油的相容性。

过滤比b比率是指过滤前流体中比给定尺寸大的微粒数字与过滤后流体中比给定尺寸大的微粒数之比。

Nb = 过滤前的微粒数
Na = 过滤后的微粒数
X = 微粒尺寸
我们可以在效率值中表达b比率
Ex = bx-1 / bx x 100 efficiency in percent (%)
效率百分比
sample: particle size given is 10 m and bx =200
例如: 给定微粒尺寸是10 m,b比率是200
E10 = 200-1/200 x 100 = 99,50 %

B-ratio (b比率) Efficiency (过滤效率)
1----------------------------- 0
2----------------------------- 50%
20--------------------------- 95%
50--------------------------- 98%
75--------------------------- 98.67%
100------------------------ 99%
200-------------------------- 99.50%
1000------------------------ 99.90%
10000-----------------------99.99%

楼主:

在网上见到的,觉得有用,提供给大家作为参考!

网友(2007-04-16):

谢谢!在油泵的出口管路上能装5μm的过滤器吗?

网友:

当然没问题,名义流量大于泵的公称流量的两倍以上。

网友(2012-03-17):
滤清器 滤芯批发 质量保证 量大从优 QQ1421790223 1226395595 手机18732623300 传真0316-89361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