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毫米厚的板材上冲直径160毫米的孔---[求助]

楼主(2006-08-09):
我需要在3毫米的板材上冲160毫米的孔,用80吨的冲床可以冲出来吗?如可以模具应怎样做?

网友:

如果是冷轧钢板,理论计算冲力为64吨,所以80吨冲床应该可以加工,建议采用大间隙0.6mm

网友:

呵呵 理论的64吨 应该是直径160的压力吧  如果用丸冲的话  压力会小很多的,最好有R型的弧型做,没有的话用丸做也没问题  大间隙应该是6毫米的吧  不过对模具应该伤害蛮大的

网友:

采用波形刃口40吨也OK

网友:

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大家一般计算冲力所用的公式是什么呢!谢谢你!就是钢板在多大力作用下可以发生塑性变形!ayugangz2002@163.com

楼主(2006-09-10):

多谢各位我已经开始生产了。

网友:

我們這邊通常使用100T沖床!!

网友:

冲这样的孔,没有什么难度,80T足够了.

网友:

冲剪力计算公式:F=S*L*440/10000
S——工件厚度
L——工件长度
一般情况下用此公式即可。

网友:

又学一知识.多谢.

网友(2006-11-10):

不锈钢要比钢板的力大50%。

网友:

1,冲裁力计算公式:P=K*L*t*τ
P——平刃口冲裁力(N);
t——材料厚度(mm);
L——冲裁周长(mm);
τ——材料抗剪强度(MPa);
K——安全系数,一般取K=1.3.

网友:

请问4楼:“采用波形刃口40吨也OK”?波形刃口是什么样的形式,他的冲裁力士怎么计算的?

网友:

所谓的波形刃口就是分段冲出来的刀具。用曲线分段模拟整个圆,每次的剪切面积小了,当然不需要更大的力。

现在用的数控冲床可能配的标准冲头就有。

其实激光切割3mm是很快的。

网友:

80吨的冲床也该刚刚好,保险点的话用100吨好了!64吨绝对不行的

网友:

3mm,水刀也够用吧

网友:

建议用激光割除,如果要求很高的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用激光割除,如果要求很高的话。

没有见过激光切割机工作过,我想效率肯定低于冲床吧

网友:

30t的数控冲床照可以样冲!
程序的问题

网友:

激光的效率肯不定低于冲床?
没用过不要??????????

网友:

15楼说得有道理。对于数控冲也许解决起来灵活性大些

网友:

激光不用说了,10  几个厚的都精度很高,AMADA的就厉害啊,佩服

网友(2007-02-01):

还是把切口做成斜的比较合理!

网友:

还是把切口做成斜的比较合理!
这样冲床也充分利用。

网友:

我的计算是40T的冲床足够用,主要是看模具怎么做

网友:

线切割吧

网友:

楼主说得不够详细,具体什么材料也没说,3mm的板子不同材料的差异是很大的!下次发贴请注意了!

网友(2007-05-05):

3mm我们用30吨的一样冲

网友(2010-01-26):
80吨足够了!如果不是精密冲裁,40吨也可以做。

网友(2010-09-01):
材料冲切截面mm^2*抗剪强度MPa/9.81*安全系数1.3=冲切力T

网友:
没有问题的,我们40吨的冲2.75mm板厚的

网友:
Re: 3毫米厚的板材上冲直径160毫米的孔
冲剪力计算公式:F=KLTB/10000+其它顶件力、卸料力(取F的5-8%)
K=冲裁系数1.3
L=工件周长
T=工件厚度
B=材料的抗剪性能(这个要去翻资料)Q235=(30-38)*10Mpa
经过计算用80吨的冲床足够,如果采用波形刃口40吨也可以。

网友:
呵呵!以前学过现在又温习了一下!多谢!
不过楼主能不能解释一下440/10000是怎么得来的吗?

网友(2011-01-14):
80T完全可以了。

网友(2011-03-22):
这个完全没问题,我们80T的冲5个厚度的孔就冲过,直接是小菜一碟··········

网友:
那个公式与板厚没有关系吗

网友:
高手还真是多啊,长经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直接激光切割多快啊,搞这么麻烦!!!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有参考价值

网友:
长见识了  学习中!!!

网友:
激光的效率肯不定低于冲床

网友:
又学一招, 多谢九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