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UTO CAD拼图打印工具

楼主(2006-08-10):
有些软件有拼图打印功能,打蜡图很好用,AUTOCAD有吗?

楼主:

怎么没人理我,没有吗,还是都没见过

网友:

我用的版本比较低,一般我是采用粘贴方法拼图,或采用块插入方法!至于拼图方法高版本可能有!看看其他大虾是否用过!

楼主:

AUTOCAD2007我都用过了,不过都没有此功能,不知有没有第三方软件

网友:

我也想要

楼主:

急求

网友:

用inter_CAD曾经用过。感觉还可以。

网友:

如果需要请与wangao88@163.com联系

网友:

拼图打印程序有二种使用方式,自动打印和手工打印。

自动打印流程主要针对Solidworks,通过【文件】->【选择文件】或【增加文件】选择需要打印的图纸,然后拼图程序可以自动启动Solidworks程序,并把您选择的图纸一一打开,最后输出到拼图程序拼好。

手工打印流程适用于任何需要打印的文件,首先打开您的需要打印的文件,比如Word文件、Excel文件、Solidworks图纸等,然后利用Word、Excel、Solidworks软件中的打印功能,把这些文件打印到拼图打印机,最后拼图打印机会自动打开拼图程序,并把您打印到拼图打印机上的文件或图纸拼好。

打印,图纸拼好后,按照如下步骤输出到绘图仪,【文件】->【打印设置】->【打印预览】->【打印】

网友:

楼上能说清楚是什么软件吗,到那下载。

网友:

我以前用的是KMCAD,拼图打印很好。但AUTOCAD好像不行吧,哪位知道请告诉一下吧

网友(2009-07-11):
一般我是采用粘贴方法拼图,或采用块插入方法!至于拼图方法高版本可能有!看看其他大虾是否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