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块的加工,研磨工序有些困难---[有图,请教]

楼主(2006-08-10):
研磨工序有些困难,想问一下各位大侠一般量块的最终加工工艺是什么样的。我所附的量块最后工序是研磨抛光!

8 J. ] }4 a/ P! O8 p q1 M5 n

另外材质用9Mn2V是否合适?

网友:

天气斑竹,这个帖子是否要转到机械加工栏目?

楼主:

OK,呵呵,不好意思,又糊涂了,浏览到量具类,就想到了这个量块,所以发到这来了。。。

网友:

9Mn2V在淬火时变形小,可以用作耐磨性高的精密丝杠,磨床主轴、凸轮、量块等,材质没问题。在最后的工序应该是精磨。我们厂的量块是日本三丰的,表面还行,关键看你用哪个面,就加工的细致一些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DEMIN。

网友:

刚才我又问了一下师傅,最后还是需要抛光的,这样表面质量会更好一些。呵呵

网友(2010-01-22):
我们所用的量块的最后一道工序就是研磨
最费功夫的也就是研磨
最值钱的也就是研磨

网友(2010-06-23):
研磨最麻烦,最耗费时间

网友:
量块最后都要研磨,不光制造时是这样,使用较长时间后修磨时还是要研

网友(2011-12-05):
研磨和抛光有什么不同?有什么相同?什么样的情况下会以研磨作为最后的工序?什么样的情况以抛光作为最后工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