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板纵剪机的纵剪刀能用液压螺母紧固吗?

楼主(2006-08-10):
卷板纵剪机的纵剪刀能用液压螺母紧固吗?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

这个属于冶金机械吧?

楼主:

属于板金机械.我帖个图请您看看.

网友:


楼主:

请忙路的熊详细告知.谢谢...

网友:

我知道是可以的,而且以前我所在工厂的原料纵剪机组的纵剪刀就是采用液压螺母紧固的。

楼主:

请问张老大您见过的纵剪机是那里产的?

网友:

国产的,是武汉钢铁设计研究院设计的。

网友:

1990年左右的设备

楼主:

谢谢张老大 ....

网友:

楼主:

1  如果空间允许,直接采用标准液压螺母紧固装置和标准拉伸器。二重有

1 ~) w [/ V; _

2 小直径的,在螺栓头下放特制叠型垫,用油缸压螺栓头,紧螺母,再回松。

 _1 {) d

3  非标结构: 螺母后面带螺纹及高压润滑孔,按计算值拉动螺母同时打润滑剂,转动螺母到位,打清洗剂洗掉润滑剂即可。

楼主:

忙路的熊

在同一轴装5套刀可以吗?(轴径140MM)

网友:

楼主,装几套刀和你剪切的宽度有关呀,另外,能装的最多的刀盘数和拆卸空间还有关系,刀轴的强度一般是没问题的.

网友:

140mm刀轴,应该是650~900左右的成品纵剪机组吧。看你想切多厚钢板,是切冷硬状态的,还是软状态的钢板了。比如说你切1.50~2.00mm厚钢带时,我估计最多也就是装3~4套刀。

楼主:

 荷兰TEESING公司进口开卷机,纵剪厚度2.5MM[轴径140MM],5套纵剪刀.[冷切],纵剪刀伺服定位, .型号LTC 7315A. 我现在想仿制,真诚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网友(2006-09-20):

其实纵剪或者切边圆盘剪的剪切工具(圆盘刀几隔离环)必须要有液压螺母来固定的,否则剪切工具会形成超定位,影响剪切质量,严重的甚至无法剪切,特别是对于比较薄的带材.

我处专业制造圆盘剪上用的液压螺母,需要请联系:zxz111999@163.com

13506996115

网友:

其实纵剪或者切边圆盘剪的剪切工具(圆盘刀几隔离环)必须要有液压螺母来固定的,否则剪切工具会形成超定位,影响剪切质量,严重的甚至无法剪切,特别是对于比较薄的带材.

我处专业制造圆盘剪上用的液压螺母,需要请联系:zxz111999@163.com

?# {9 q I/ ]2 u; r- B

楼主:

原纵剪刀靠隔盘定位,端部用螺母紧固.能否不用隔盘定位,每个纵剪刀用一个液压螺母?

网友(2006-12-29):

可以用的,现在一般比较高档的机都是用液压螺母的,我专业从事过轧钢设备的设计.

网友(2007-02-25):

可以,有进口的,台湾的

楼主:

高压旋转接头  shk 二位大侠 可以再介绍详细一些吗。谢谢!

网友(2009-11-11):
辽机院设计的纵剪机上的圆盘刀就是用液压螺母固定的。

网友:
我只知道螺栓拉伸器和液压螺母谁在卖。不知道具体用途

网友(2010-03-17):
兄弟我想和您交流设计经验可难吧!

网友(2010-06-11):
可以用,算是高档设备,你询个好价格吧

网友(2010-07-18):
可以用的。但你这场合比较少见啊。

网友(2011-12-18):
可以,非常可以

网友:
完全可以,为了精度要求一般就用液压螺母

网友(2012-04-16):
完全可以的,要订购液压锁紧螺母可以询问我们泰州索力机械制造公司,我公司是专业生产液压螺母、各种液压锁紧螺母,专业技术先进,实力雄厚,质量要保证!联系电话:0523-86867568  86860099 86867299

网友(2013-02-27):
肯定能
3K Nut 液压螺母
主要用途:a) 金属纵剪机用刀片轴向锁紧; b) 成形加工用紧固夹具; c) 其他轴用工器具紧固夹具
工作原理:
3K Nut液压螺母是JDC株式会社生产的高科技专利产品,在全世界各个国家(包括中国)都申请了专利。其工作原理是用简单的“T型手柄”旋转“加压螺杆”来压入“加压活塞”。这时,密封液压增高而挤压出“环形活塞”并以此来紧固旋转工具(垫圈、刀具等)。同时,可以确认“推力指示器”的刻度是否为所定推力值。
3K Nut液压锁紧螺母的优势:
1)分条的板材毛刺很小。
2)液压螺母的本体为铝制,重量小,安装拆卸方便。
3)轴向锁紧力大,在纵剪机上牢固地锁紧刀片。
4)降低刀片的磨损量,延长刀片的寿命。 缩短对刀时间,提高设备的使用效率。
5)不需要加油,轴向力的稳定,密封性好,不漏油。
6)使用寿命长。

补充内容 (2015-2-13 11:00):
联系方式:何13705312032 0531-81907388

网友(2014-12-02):
我们是上海环臣,是专业生产各种液压螺母的,技术先进,实力雄厚,质量要保证!需要可以联系我,我的电话是15221153105,我姓张

网友(2015-02-13):
能,www.tritiger.cn 我公司代理JDC 3K NUT液压螺母

网友(2015-04-28):
这个是必须的
如果有需求可以联系我,我发点图片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