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气缸压力数据,计算柴油机的放热率---[请教]

楼主(2006-08-10):
如题,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

楼主的问题不清楚.

楼主:

就是请教大家:基于实测缸内压力的放热规律计算的公式。

网友(2011-10-06):
分别是10倍,24倍,30倍,40倍的压缩比所产生的动力。

网友:
找个设计手册什么的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