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S16949中MSA的问题求教!

楼主(2006-08-11):
小弟的公司现在正在搞TS认证,小弟参与了MSA中的一些工作,现在有一个问题想求教高手,问题是:在量具校准后,需要对量具做MSA进行测量系统的分析,是对产品测量所需要的所有量具都做MSA吗?同规格的同精度的,但是不同购买日期和不同生产厂家的量具只是做一把的MSA,还是同规格的同精度的,但是不同购买日期和不同生产厂家的量具每一把量具都要做?急~~~~~~!

网友:

根据我们的经验并不是每一把都要做,而是选出一些重要的去做; 对量具做MSA通常还要结合环境及员工检测能力, 再结合一些重要敏感的尺寸;做MSA最主要的还在检测人机的配合性!

网友:

TS认证一般要抽查几种产品,MSA一般要在提交样品时完成并由客户批准。
一般选择关键工序或关键尺寸所需检具做MSA。

网友:

测量系统分析是根据APQP来做的,这要看你公司有几个产品做了APQP,凡是做了APQP的产品在控制计划中所列出的量具需要做MSA,并不是每个量具统统做一次。

网友:

公司的量具管理中应该有一项MSA年度计划:对重要的量具有定期分析计划!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
控制计划中涉及的量具都要做MSA,这是不容质疑的。但是这些量具(比如卡尺,0-150mm.0.02mm精度)会有同一种规格的、不同生产厂家、也不同购买日期的,请教在这样的情况下,是不是同一种规格的、不同生产厂家、也不同的购买日期的量具都要做MSA,还是可以只做一把?

网友:

每个检具都要做,每个测量系统差变是不同的。

网友:

TS16949核心思想就是过程受控,量具及领用人和控制计划有MSA要求的,就要做!

网友(2006-10-19):

同一种规格的、不同生产厂家、也不同购买日期的量具EV肯定不一样,所以不能只做一种,另外我个人认为楼主考虑设备的因素比较多,如果同一把量具换了不同的人使用或者在不同的环境中使用,这个时候AV也会发生变换,应该说出了那些规定的必须要做之外,还要考虑在测量系统各因素发生变化后时,也要作MSA,确定系统是否处于可接受状态。
浅见,请笑纳!

网友:

MSA是一件非常繁琐的事情,我之前也是在公司搞TS认证的,我们公司有几百把卡尺,所以都拿出来做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认为楼上的意见很值得参考,就是优先考虑与产品的关键特性相关的测量系统,这样可能范围会小些,而且也更加有实际意义。另外,我认为在做新产品和老产品的控制计划时,也要多加协调,因为控制方法会有很多,不一定都要选做MSA的,一旦在控制计划中有规定,你就得都做了,否则,TS认证会有很多的麻烦!
经验之谈,去除糟粕,取其精华!

网友:

附件中的问题摘自Ts16949标准。可以看出:决定权在你。你决策的依据是客户同意与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