扣件的固定效果达不到要求--[请教]

楼主(2006-08-11):
用途及问题所在:将三根角钢(或其它杆件)用该扣件锁定在一起.形成一横两竖的形状.要求两数平行.问题:锁定后,加以外力,外力消失后,两角钢端部距离可有正负5的变化.如果所示.
本人能力所限,不能理解产生该现象的原因.对设想的解决方案,也不能完全理解.故求教!
1.产生该项现象的力学分析.或者理论原因.
2.我的设想方案一和二是否有效果,理论分析.
3.请指教更好的方案:要求稳定第一,其次是使用方便和重量轻.先行谢过.

楼主:
Re: 扣件的固定效果达不到要求,请各位指教!

详图

楼主:
Re: 扣件的固定效果达不到要求,请各位指教!

略图

楼主:
Re: 扣件的固定效果达不到要求,请各位指教!

使用示意及问题所在

楼主:
Re: 扣件的固定效果达不到要求,请各位指教!

我设想的方案一

楼主:
Re: 扣件的固定效果达不到要求,请各位指教!

方案二

楼主:
Re: 扣件的固定效果达不到要求,请各位指教!

恳请指教!!!先行谢过!

网友:
Re: 扣件的固定效果达不到要求,请各位指教!

恕小的眼拙,说实话,没看懂。

楼主:
Re: 扣件的固定效果达不到要求,请各位指教!

假定我的扣件略图是一个底座,锁定一根理想角钢,角钢受外力且外力消失后,角钢与底座的角度发生了变化.我的目的是不变,这样说明白吗?详图,略图和位移都是已经发生的.方案是我的新设想.
现将原图传上来,便于各位修改指教.谢谢.

楼主:
Re: 扣件的固定效果达不到要求,请各位指教!

重复原方案,仔细观察,实实在在的是移动了.而且自动定位的效果差.即很难保证安装的准确.
试验了一个新方案,主要是考虑避免平行四边形.结果还是不行.明显的移动.有一定的定位效果.
将图传上来,请大家参考.
还将进行其它方案的测试.

郁闷啊!!!

16的螺栓,压板和底座焊在了一起.做的粗糙,螺栓有点斜。但力已经很大了,搬手已经拧不动了.手锤敲击后还是走。
郁闷!!!

网友:
Re: 扣件的固定效果达不到要求,请各位指教!

5号角钢有些单薄,可否加大或改用异角,思考角度是:负荷过大,造成角钢塑性变形超过要求。
或者干脆不要过分紧固,呈半悬浮状态,自动纠偏。

网友:
Re: 扣件的固定效果达不到要求,请各位指教!

老学生:

有一种叫螺XX防松垫圈,我看是最一种防止螺栓/螺帽最有效的工具,你可以用电邮与我联系,可以送几个样品你试用。

网友:
Re: 扣件的固定效果达不到要求,请各位指教!

老学生:

对不起,打漏字,重发。

有一种叫螺XX防松垫圈,我看是最一种防止螺栓/螺帽松弛最有效的工具,你可以用电邮与我联系,可以送几个样品你试用。

它是2片有齿的垫片配合使用,由它自己产生锁力,不用特别收紧螺帽,不会令你的设备变形。如果它也不能锁紧你的螺帽,你就要用焊接了。

网友:
Re: 扣件的固定效果达不到要求,请各位指教!

我感觉是压合部接触面积小了,磨擦力不够。

网友:
Re: 扣件的固定效果达不到要求,请各位指教!

我考虑可能是压的太紧,变形量没有得到恢复。

网友:
Re: 扣件的固定效果达不到要求,请各位指教!

说实话,不怎么看得懂

网友:
Re: 扣件的固定效果达不到要求,请各位指教!

实话你的图纸真的不好看,而且说得不好理解.

网友:
Re: 扣件的固定效果达不到要求,请各位指教!

主要问题在于,加工和组装精度不够,接触面不密贴,螺栓与孔有间隙。建议采用复合材料涂层技术解决。请参考社区发展趋势有关帖子

网友:
Re: 扣件的固定效果达不到要求,请各位指教!

楼主的问题小弟也是一开始不是很明白,不过倒是有一个不知对不对的想法:可将固定用的顶紧螺栓改用球面活性压紧,而且上固定板也不要做成刚性连接应做成浮动连接形式,这个问题应当可以解决了.小弟愚见,不要笑话!

网友:
Re: 扣件的固定效果达不到要求,请各位指教!

补充一下,在固定架尖角处开出槽口让出角钢90度尖角顶端,这样就可以以面接触的形式固定了,再不得就要考虑加防滑了如加装聚胺脂条等增大摩擦量!

网友:
Re: 扣件的固定效果达不到要求,请各位指教!

老学生:

有一种叫螺XX防松垫圈,我看是最一种防止螺栓/螺帽最有效的工具,你可以用电邮与我联系,可以送几个样品你试用。

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这垫圈不是利用磨擦力,是利用本身产生的张力。也不会压的太紧,不会变形。安装方便,就像加普通垫圈一样,拆卸也方便。

网友:

不好意思,没太多时间细看,不过我想要是能充份的考虑到了自由度的限制的话,还有问题就应是你用的材料的问题吧!

楼主:
Re: 扣件的固定效果达不到要求,请各位指教!

谢谢各位,探索中...

楼主:
Re: 扣件的固定效果达不到要求,请各位指教!

这么多人认真的帮我,很感谢!
这类问题其实在生产实际中也存在不少,好象并没有引起过注意.
比如建筑支架上用的扣件,能够完全固定支架的一个点,但并不能完全固定支架的角度.
最明显的就是机床的卡盘.卡上一根长轴,在未卡的一端施加一定的外力产生位移,外力消失后,位移不能自动复位.如果是单纯压溃所致,倒也简单明了.但除了压溃外,(即没有破译溃时也有这个问题),问题就不好分析了.我想此时卡盘爪与卡盘的径向角度发生了微小的变化.这变化可能是由于间隙和弹性变形所致.
我现在认为,这各情况是不可能完全避免的.只能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
出路是什么样的结构最合理.
其次的问题是需要多大的预应力.

网友:

楼主说的有道理,那么楼主是怎样确定预应力的大小呢,试验么?

网友:

用定扭扳手来进行反复试验,确定同一方案下最佳预应力的大小。

网友:
Re: 扣件的固定效果达不到要求,请各位指教!

引用 网友A:
假定我的扣件略图是一个底座,锁定一根理想角钢,角钢受外力且外力消失后,角钢与底座的角度发生了变化.我的目的是不变,这样说明白吗?详图,略图和位移都是已经发生的.方案是我的新设想.
现将原图传上来,便于各位修改指教.谢谢.

随便谈一点:
楼主设计的目的就是为了扣住角钢,即使受到外力,本结构不变.这是我的理解.

如果角钢受外力时和外力消失后,角钢与底座的角度发生了变化,证明整个结构尺寸的设计是无效的.

有效的的设计角钢受外力时结构尺寸不变化.这样才可以保证,外力消失后结构尺寸不变化.

楼主的设计主要靠摩擦力来实现夹持定位,在实际条件下恐怕不行,再好用的螺纹锁固都不行.而且楼主的设计偏重一个方向的约束,实际外力会产生两方向的变形.

我建议采用定位键\槽+单方向的螺纹锁紧.

网友:
Re: 扣件的固定效果达不到要求,请各位指教!

我建议采用定位键\槽+双头的螺纹锁紧.
如图所示:

仅供参考.

网友(2006-11-14):

又过了2个月,你的设计有新发展吗?  有结论吗?

网友(2007-05-30):

楼主怎么样了 过了这么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