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公司目前需要采购一台立式加工中心---[请教]

楼主(2006-08-12):
请教下大家,我公司目前需要采购一台立式加工中心。请帮忙推荐下性价比好的机器,目前我们初步意向是台湾的丽伟或者友嘉。

网友:

主要是用在什么方面的加工?我公司用的是友嘉.

楼主:

我们现在主要用来做铝板加工4面的孔

楼主:

上面风大侠是哪里的呀,有没有联系方式,请教一下

网友(2006-11-27):

我建议你用台湾新卫的设备,还要加上第四轴。因为我对你的要求不是太清楚,只能说这点。我在重庆。023-65210111Mob:013206015816

网友:

新卫的不是很好,我用过2年.

网友(2008-02-03):
友嘉 强烈推荐~!

我厂全用,大家都说品质好,就是价钱比这些要高一点~!

网友:
用得多了,还是mazak得好,当然money也好

网友(2008-03-24):
友嘉的还可以,加工铝件线轨的就可以了

网友:

我公司是生产加工中心机的,你最好选择线性导轨及带第四轴的机床,另外主轴转速至少也要12000RPM.同时还要带刀库,这样的配置我公司的850型号的大概价格在42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