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有关应用CAXA软件 网格面 生成 曲面 的问题?

楼主(2006-08-12):
(无正文)

楼主:

附件

楼主:

急啊!

楼主:

希望哪位大狭能具体说一下用网格面生成曲面要注意的问题
“条件不足,无法生成曲面”是什么原因啊?、
 我按要求依次选取了U, V面啊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啊
本人试了好久都不形,望哪位大狭指点。
       非常感谢!

网友:

你可以用网格面生成可乐瓶底试一下,题目就是今年6月数控工艺员考试上面的一道题你自己在网上找一下哈!还有选取U,V面时一定要注意不要乱选,要按顺时针方向或逆时针方向,如果还不能生成就要检查一下图形是否有问题,或再多试几次!

网友:

你不一定要用,网格面生成曲面塞,可以用导动塞

网友(2008-06-25):
放大看看空间线连接的地方是否有间隙,一般破解版的容易产生间隙,把精度调高一点在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