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系统和华中世纪星有什么不同吗?

楼主(2006-08-12):
主要是程序的编辑,录入,管理及机床操作方面的区别。

* G/ G; V i; z9 s; [

感谢!

网友:

你的问题太大,可否把问题提具体一些,逐个方面来。不要笼统都在一个主题里讨论。

楼主:

比方说在程序编辑当中要注意的问题

网友:

!

网友:

如程序的格式、机床的操作面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