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低速电机以省去减速机---[请教]

楼主(2006-08-13):
<>正设计一机械,主轴要求转速140转/分钟.扭矩450牛米,同事想用低速电机以省去减速机.(中低速电机输出转速n=1.2-500r/min,
<>输出扭矩T2=70-30000Nm,输出功率100W-45KW).因未用过低速电机,不知其质量怎样?请各位赐教.
<>
ZDSY系列电机输出的大转矩、低转速可以直接满足客户的使用要求,不需另外再增加减速装置。

网友:
Re: 同事想用低速电机以省去减速机---[请教]

楼主是否有图片没有发上去,作为附件发。以后帖子请找到正确栏目发,谢谢合作。

楼主:

没有图了.上图即为低速电机. 栏目以后注意,....

网友:

带变频器可以.轧钢辊道都这样.速度没有问题,关键看扭矩.

网友(2006-10-16):

变频器不能长期工作在很低的频率。1

网友:

低速电机理论上是可以的~~

[因为我没有实际用过,但样本等理论上是可行的]

变频器不能长期工作在很低的频率~~

这点我可以证实,定位在5HZ以下时的变频器很容易坏~~

网友:

我也侧遇到过这种事情,但因为没有把握,最后还是用的减速机,不知道楼主的实验结果怎么样,可否告知?

楼主(2007-02-25):

不知那位大侠更改了我上传的图片。下图为原图。(现不能编辑原帖)我在设备上试用了2个多月了,性能可以。

下面是低速电机的简介:

YDS型超低速电机

    属机电一体化产品,是Y系列普通电机与谐波减速器的完美组合,不需要再配减速机便可直接以大扭矩、低转速驱动设备运行。传动平稳,运转精度高。结构简单、拆装方便,控制方式与同类型Y系列普通电机一样,可频繁正反转,也可在10-70赫兹范围内变频调速,适用于各种无特殊要求的机械设备。

    YDS 超低速电机,已广泛应用在制药、环保、粮食、冶金、矿山、化工、纺织、食品、玻璃、焊接等各种机械行业。

网友:

总的经济性如何?旋转精度能保正吗?

楼主:

经济性还没觉得,噪音略微大点。不用减速机,挺实用。感觉不很耐用。

网友(2007-07-30):

如果转矩计算合理!很适用的!我现在也在找低速电机!谁有产品样本发上来!!

网友:

变频虽然基本满足,但是转矩扭距是多大 ?

网友:

我也想用这样的电机,不知道一台普通的四极电机加一台减速机的价,能否买回这样的电机.也不知道扭矩能否满足要求.
使用变频器显然是不合理的,一是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二是降低频率获得的低转速时功率不够.

网友:

我希望电机功率能达到15KW左右.

楼主:

nordson 。泥牛 。好

找低速电机网上很多。百度一下。如下图。。

网友:

谢谢我在飞网友,我要去看一看,用在螺旋输送机上,不知道行不行.想尝试一下.

网友:

我在飞大蛱你好!
      能提供这样的电机原理或装配图吗?谢谢!

楼主:

泥牛 。你好

用在螺旋输送机上应可以。装配图最好于生产厂家联系,因其还不是定型产品。各家生产的电机安装尺寸不一样。电机原理据说是将普通电机与谐波减速器组合在一起。我没有拆开看。

网友:

我在飞你好
我们的螺旋输送机是用来输送水泥的,一般安装位置都比较高,电机和减速机出了问题很难从设备上拆下来(太重),这种减速机为了减轻重量,齿轮的模数都取得较小,输入端小齿轮经常坏.通过你的介绍我真的长见识了,谢谢!

网友(2010-01-27):
传出的不是速度是力矩  你看你要的力矩大最好用加速了

网友:
用永磁变频电机可实现底速大转矩的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