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规用液压阀和叠加阀的优缺点,哪种更好维护?---[请教]

楼主(2006-08-13):
采用叠加阀的系统与常规阀的系统相比哪种更好维护?各自的优缺点是什么?希望得到各位大虾的指教。

网友:

叠加阀的系统会简单明了一些,比较容易看懂.
常规阀的系统相对难看出各阀的功能,但从维护的角度看,当然是常规阀容易.因为找毛病只拆一个阀就够了,而叠加阀就要拆一组

楼主:

谢谢可乐王子

网友:

从设计说,叠加阀系统设计容易,系统工作也比较可靠。但叠加阀产品种类不如常规阀全面,复杂系统中实现叠加困难;叠加阀成本要高;常规阀要设计底板或集成块;

网友:

叠加阀压损很大,温升快,系统流量偏小,对长杆螺栓有很高的强度要求,经常买不到。
维护上,大多数情况下选用叠加阀都是因为空间局促,在狭小的空间里,维护的难度可想而知。

网友:

!学习了

楼主:

谢谢贝贝老师!谢谢mhzyd 大侠!

网友:

我公司设备上大多数采用的是叠加阀,对于改善系统即系统功能的增减很方便(比如:该支路需保压,加上液压锁,不需去掉......)又直观,结构较紧凑,连接安装尺寸又标准化。

网友:

叠加阀集成块好设计,维护方便,成本比普通阀高些,自从70年代开始有叠加阀,现在已经大量使用了,正在代替板式阀。
新的螺纹插装阀集成块难加工,需要专门刀具,但是阀很便宜,正在中国开始大量使用

网友:

我设计的系统也大量采用螺纹插装阀,系统集成程度还是很高的。
其实螺纹插孔加工难度也并不是很大。成型到可以自己做。

网友(2010-02-02):
学了了  了解了好多知识

网友:
插装阀集成阀块体积小,是叠加阀1/10甚至1/20。采用成型刀和CNC加工中小,适应批量生产。
维修方便,那个有问题,拆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