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油有什么标准吗

楼主(2006-08-13):
什么样的液压油比较好呢?夏天和冬天使用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主要要考虑油液的粘温特性,从粘温曲线中选择斜率比较小的油液较好。

网友:

液压油有标准的,具体的记不大清楚了,大概是冬天用黏度小的,夏天用黏度大的.期待高手跟帖

网友:

液压油的选择

网友:

液压油的选择仅供参考

网友:

谢谢!受教了

网友:

好东西

网友:

有好东东一定拿出来
这才是兄弟吗

网友(2007-04-03):

谢谢了!

网友:

有标准,一般都不区分冬天与夏天用什么,这两个气候变化可能还比不上使用过程中油温的变化。

网友:

我单位的液压站用油是MOBIL的46#抗磨液压油,Q8系列的

我感觉还不错,用了将近三年了,每季度的油品化验结果还是挺让人满意的!使用季节没有关系,冬天有加热器,夏天有冷却器,可以保证控制油温的!

网友:

液压油的选择,有许多条件:环境温度,使用压力,使用温度,抗燃,抗磨,粘度,使用速度,等等
你要根据实际情况具体对待,但对液压油的油温,清洁度控制尤为重要!

网友:

上传些资料,请参考!!

网友:

液压油的选择在你系统设计完以后主要要根据泵和马达的要求来选择,一般你在你自己选择的泵和马达时样本上有一个选择液压油的曲线图,你可以直观的查到你所要的牌号

网友:

主要看你要使用的条件,然后再决定你所选用的液压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