镀装饰铬工艺是什么样的?

楼主(2006-08-13):
我单位有一种搬运车,车架是镀装饰铬的,车子载重400KG.现在有一个问题.当在额定载荷400KG时,滚轮上下滚动时,架子表面装饰铬会有脱皮现象.有谁知道装饰铬的牢度怎么样?

网友(2006-09-17):

镀装饰铬一般情况下,其附着力是可以的,不会轻易脱落的。如果你公司的有这种现象,这说明电镀的工艺有问题。建议你再找一家电镀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