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50热轧初轧机牌坊地脚紧固方法有哪些?

楼主(2006-08-14):
1750热轧初轧机牌坊地脚紧固方法有那些

网友:

是否可以采用液压螺母的紧固方式!~

楼主:

冬天紧固后(无加热)行么

网友(2007-11-08):
现在一般用液压螺母或拉拔器紧固!

网友(2010-03-29):
我们在安装轧机时常用采用液压螺母紧固。

网友(2010-09-12):
液压螺母          紧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