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轨伸缩门抗风问题---[求助]

楼主(2006-08-14):
无轨伸缩门在运行和停止的的过程中,遇到大风就会被吹倒,
怎么样能够抗风呢?在解决问题的同时必需要考虑到有大风来的
时候无轨伸缩门照样可以很好的运行,还有车辆能照样的行驶.
各位高手希望能伸手相助!
          谢谢!!

网友:

楼主,实际是有这种结构的,它的非伸缩端固定牢固, 而伸缩杠杆的刚度较大.但也不能抵抗太大的风,抵抗大风一定是有道轨的.

网友:

我原來在紅門機電上班

不過好多年了
這方面的東西忘記了
若要這方面的資料
我看能不能幫你搞點了

网友:

楼主网友好!

帮你画了个草图,应该行。

syw  060830---05.20

网友:

楼主网友好!

忘了说了,注意两侧轮子的形状。

syw   060830---05.23

网友:

要注意把风的阻力减到最小

网友:

所以在结构上要多考虑,不能一味加固,还要考虑风向,大风一般从那边来的

网友(2013-08-02):
加辅助加强折叠连杆,注意结构上的加强面应与风的方向平行

网友:
抵抗大风一定是有道轨的!ATL建议加辅助加强折叠连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