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导轨价格过高,想采用其它的方案---[实际问题,请教]

楼主(2006-08-14):
我在用永磁扁平直线电机传动,现用直线导轨支撑,但BOSS对直线导轨的价格过高有意见,想采用其它的方案,

我没有得出其它的可行方案,由于永磁扁平直线电机的磁钢与线圈的磁吸力与其出力的推力的关系是10倍以上的关系,

磁吸力是推力的10倍,如推力3000N其吸力为25000N,同时其间隙应保持在0。6MM,行程可能会很长,请高手给出方案。

网友:

主要看你的运动精度,如果精度高,恐怕必须用直线导轨,如果精度低,可以自己做导轮结构或滑轨结构.

楼主:

当采用自己做导轮结构或滑轨结构时,其磨擦力可能会比直线导轨高很多,直线导轨约为0.005,当磨擦系数加大时,推力会被阻力所消耗,这是问题的关键.

网友:

导轮的阻力很小,只是精度差些。

网友:

可以选用南京工艺装备厂的产品 精度有几个等级 价格也不同 比进口货便宜多了

网友:

直线导轨的价也是跟距精度、长度及承载力定的,我用过长2940的普通精度的当时也才300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