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输送机中,驱动滚筒的减速机经常坏---[请教]

楼主(2006-08-14):
大家好:我想咨询一下,我们设计的皮带输送机中,驱动滚筒的减速机经常坏,而液压马达完好无损.有那些原因.能否给些建议.谢谢!

楼主:
Re: 急

我们选用的是力士乐的减速机

网友:
Re: 急

减速机损坏的现象能否描述一下?

楼主:
Re: 急

结构形式,见附图

楼主:
Re: 急

与皮带的包角有无关系,见图

楼主:
Re: 急

减速机内的轴承内碗碎裂

楼主:
Re: 急

3楼的朋友,能否说说,损坏的可能性.谢谢!

楼主:

换有什么办法解决此种情况

网友:

郁闷!俺打不开!俺版本太低!是不是负载过大?或者是轴承的安装存在问题?

网友:

你是用那个版本的cad?

网友:

因为系统重装 机器里没有CAD 让我瞎子摸象似的猜猜

; x7 {6 K6 N t7 g

减速机出轴受的横向力超过许用横向力 导致轴承碎裂

(1)减速机出轴和皮带轴之间有夹角 使轴受力情况不好

(2)如果出轴有链轮、齿轮、皮带盘等 应该通过计算选用合适的减速器 系数取大值 一般是24小时工作制 减速机样本上有明确规定 尺寸允许 尽量选用国产货 安全系数富裕 超载能力大

 t- d/ o7 A* z

(3)采用悬挂式结构  受力情况好

网友:

可能的原因有:
1  功率不匹配,导致减速机小马拉大车.
2 安装是否有问题?制造和装配是否有问题.
3  其它:您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有些什么现象?

网友:

楼住,希望你还能看到..
1.从设计参数的角度考虑,参见11楼 "中国机器人"大侠的分析...可以选裕量大的减速箱..但你总体体积会增大很多..
2.我不知道,楼住的设计参考了什么??但有一点,受力结构不好..减速箱承受皮带包角产生的静态径向力和运行时的动态径向冲击..所以,选参数裕量小,肯定伤瓦..要从设计的根本上解决问题,类似的结构设计思路是传动和受力结构分离..典型的结构很多的--如普通6140车床主轴结构..就是你的液压马达到减速箱的结构也是传动和受力结构分离的结构----承力结构是支架3,而液压马达和减速箱连接仅传递运动,改进方法很多,可以把支架3的结构改一下,让它能支撑减速箱和辊的输入轴..这样的改法安装简单,对各个轴的位置好控制..你要单独做个支架也行,只是安装的时候调整麻烦一点..
这样你的减速箱就不会坏了,单独设计承力结构的刚度也远强于减速箱做承力结构..
3.安装和装配的精度不好,辊和皮带的角度超差,支架间的同心度超差等都引起很大的冲击...
还是建议,改一下设计的结构....
愚见,欢迎高手指教......

网友:

设计的一个诀窍是各个零件受力清晰 设左右支承吃滚筒的重力和皮带张紧力等 马达减速机只管传扭矩 借用减速机轴承来担当支承的责任 粗看好象省钱了 其实一个支承能有多少钱 皮带机每停一小时和换个马达轴承代价远远超过支承的价格 对于这种粗生活 轴和轴径尽可能大 可靠性和安全性永远放在第一位

网友:

求皮带机相关标准

哈哈最近在搞皮带机制造,可没相关标准在手,可急坏了我,别的机械常识还可以,标准这块可是冷门,忘各位大虾指点迷津。求助标准如下:
GB/T987-1991 带式输送机 基本参数与尺寸
GB/T988-1991 带式输送机 滚筒 基本参数与尺寸
GB/T990-1991 带式输送机 托辊 基本参数与尺寸
GB/T10595-1989 带式输送机 技术条件
GB/T14784-1993 带式输送机 安全规范
JB/T2647-1995 带式输送机 包装技术条件
JB/T7330-1994 电动滚筒
或更全面的相关标准,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没看懂图上哪里有减速机?不过如果是图中那滚轮机构中的那调心球轴承坏的话可以可以考虑修改座子把轴承选大一级,受力大点,或者看能不能更换相应大小的滚柱轴承,选用牌子轴承,校尺寸时校准确点

网友(2006-09-18):

shmhanhan皮带机的标准 机械设计手册上就有,机械设计手册在社区就有的!

网友:

中国机器人的见解不错!

网友:

原因很多,上面的分析不无道理,我这里打不开,除了设计的问题,还有安装的参数问题.综合考虑哈

网友(2006-11-03):

带宽多少?输送量多少?居然是双驱动,不错,减速器的安装位置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过,受教。

网友:

看了下图,有点小小的疑惑,图中减速器的安装顺序?件7连接板应该是先与减速器用螺栓连接后再用螺栓连接上滚筒的,经过两次螺栓连接,减速器的轴中心似乎与滚筒的轴中心很难保证同心了,我想,如果不考虑过载的问题,这应该是问题的关键。

网友:

能否选用的是佛兰得的减速机,体积小,效率高,维修少。

网友:

安装不同心可能性会大些.

网友(2007-09-05):

引用 网友A:
设计的一个诀窍是各个零件受力清晰 设左右支承吃滚筒的重力和皮带张紧力等 马达减速机只管传扭矩 借用减速机轴承来担当支承的责任 粗看好象省钱了 其实一个支承能有多少钱 皮带机每停一小时和换个马达轴承代价远远超过支承的价格 对于这种粗生活 轴和轴径尽可能大 可靠性和安全性永远放在第一位

中国机器人大虾给了我一些启发,谢谢咯

网友(2007-12-01):
可以拍个照片吗

我也是从事减速机行业工作的,不过不是力士乐的,是罗西的,如果你方便的话,希望你把已经损坏的减速机拍个照片,发上来或发到我邮箱里,同时告诉我关于工作的参数和工作的一些状况,我看下能否分析出原因。同时也建议你跟力士乐售后工程师联系一下,看看他们怎么说。本人邮箱:xcyw2004@163.com

网友:
看来是单支撑,这需要计算一下径向力是否能满足要求。可以从轴的寿命与轴承的寿命来考核,参考量减速机厂家应该可以提供。若减速机是实心轴,一般会断轴,若减速机是空心轴,轴承会坏,严重的话齿轮会打掉。
最好检查一下减速电机的安装情况,是否存在过定位或欠定位的现象及对中状态,这些有异常均会导致故障,

网友(2008-04-05):
安装保证同轴度。液力偶合器连接电机减速器。看看减速器的热负荷是否满足

网友:
是不是负荷太大你选型有没有问题都校核没有

网友(2008-10-24):
没看懂哦 呵呵

网友(2009-01-08):
找一个又知道电动或液压滚筒又了解工程机械如力士乐系列减速机的朋友很难啊.也许可能是行业的原因了.粗略的看应该不是小马拉大车即扭矩偏小的原因.因为贵公司选用的可能是力士乐17减速机,这样的扭矩对于630滚筒早就成倍足够.楼主这滚筒的结构与常用电动滚筒的结构不同,可能是安装不同心问题引起减速机内轴承损坏.也可能皮带机上皮带跑偏使滚筒本身承受了很大轴向力而使减速机轴承受力不平衡所致.皮带机尾部有可调偏带的拉紧装置先调好皮带位置,另外个人觉得贵司设计的皮带机此处两主动滚筒安装如图方式可能有影响.

网友(2009-02-27):
减速机 不能承受得了 皮带的拉力

我们都是 用自己设计的  蜗杆减速机  也是很好 没出过问题      减速机 只是减速传递动力    滚筒的支撑靠自己的轴承支座   还有液压自动皮带发张紧  跑偏校正系统  不必选用进口的 东西

网友:
楼主修得怎么样了,找到原因了么,大家共享之

网友:
减速机输出轴负载比较大,润滑跟不上,或者和滚筒同轴度不够。。
减速机的轴承肯定没有滚筒的轴承大,,要不就该滚筒轴承坏了。

换个好点的轴承,轴承不过关也不行

网友(2009-10-18):
很好的讨论,学到不少

网友(2009-11-26):
应该是轴承的承载载荷不够引起的,或是减速机不匹配

网友(2021-12-03):
选型不对,更换减速机型号就好了可以联系我15921523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