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工艺上保证同心度?

楼主(2006-08-15):
我公司有大量产品需在钻床上用丝锥加工螺纹,一直未检查螺纹中径与底孔的同心度。

我很纳闷:同心度是如何保证的,于是问了一些工程师,都说不知道。

不检查的理由是不好检查。

请问:同心度是如何在工艺上保证的?

网友:

如果你们是钻底孔和攻螺纹一次装夹出来的,那么螺纹中径和底孔的同心度就是由机床精度来保证的,确实不太好检查,如果不是一次装夹做出来的,那就必须先找好位置。如果螺纹使起紧固作用的,那只要用螺纹塞规检验就好了。

网友:

一般选择钻床/攻丝机加工螺纹是在要求精度不高的情况下
加工底孔,再攻丝(不在同一机器,同一夹具上)由于攻丝机的主轴摆动都较大,丝锥会顺着底孔攻下去,一般而言,此种加工方法可以保证一般精度的螺纹加工。

网友:

底孔加工后就不存在了, 除非有其它的盲孔, 所以楼主所说的保证中径和底孔的同心度也不存在了, 在检查时可以用小径来代替!
同意3楼的意见, 如果同心度要求很高的话就需要做夹具来保证. 但也要要求底孔位置准, 不然材料较硬的话易断丝锥.

楼主:

说明:底孔是分工序完成的,加工后仍有部分底孔,钻床的主轴无摆动。
问题:凡同心度完全靠夹具保证吗?

网友:

我做过螺纹同心度的检测,自制专用检具.是通过转化检测的不可直接检测.

网友:

可以测量牙小径的圆度来间接计算同心度

网友:

楼住:
螺纹的底孔,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工艺孔..因为在切削加工中没有办法在钻孔的同时形成螺纹..所以必须先钻底孔,再加工螺纹..钻底孔时,用夹具等方法保证孔的形状和位置精度,到攻丝时就不同了,丝锥是浮动的,这一点手工攻丝最能说明问题了,机攻时,主轴是浮动的或丝锥的装夹是浮动的..丝锥的进给是靠底孔导向的..即使一开始的时候,丝锥有偏差,由于切削深度不同导致的径向切削力不均衡也会迫使丝锥回到平衡位置,即理论上的孔中线和丝锥中线重合,从而保证了螺纹的中心和孔的中心重合..所以,螺纹的位置精度是由底孔的形位精度保证,螺纹的形状精度是由工具即丝锥保证的..而螺纹和底孔的同心度从理论物理上说是永远重合的..而实际上由于孔的形状公差可能导致螺纹和孔的同心度有偏差,原因是孔的形状精度太低,即孔不圆,在攻丝是,丝锥的中心在切削力的作用下沿孔的物理中心(即使切削力平衡的中心)进给,而孔的形状精度太低使孔的物理中心和几何中心偏离,最终影响二者的同心度..
综上,多数情况下,控制孔的形位精度,就不用考虑孔和螺纹的同心度了..
同心度的保证有很多方法,不一定靠夹具..加工螺纹,就是靠底孔的形位精度保证啊!!!!
此外,断锥都是切削力不均的后果,导致切削力不均的原因就很多了........
在下愚见欢迎高手拍砖...............呵呵:- )

网友:

楼上分析的很有道理, 有一点大家都应该是赞同的, 那就是用底孔来保证同心度; 小爱曾说到加工后有部分底孔存在, 所以如果同心度要求很高的话, 还是应考虑做一个钻套之类的夹具(钻套套进底孔)来进一步限制,当然丝锥最好选硬质合金的!

网友:

楼主攻丝的主轴是不摆动的????多头钻攻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