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量具内孔怎么测量?

楼主(2006-08-15):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1) 用三座标(测量头可以旋转的);
2)高精度投影仪(万能扫描的更好);
3)装夹在CNC上用跳表(微米级);
4)更改结构把量具做成分体式;

网友:

不能在机上测量是何意思?

是用比较法, 比较麻烦!

网友:

用三坐标测量机就可以量测,用一个40的加长杆加40长的测针就可以了.

网友:

兄弟, 你的精度要求太高, 而且又不能拆下来测量, 我没办法了!

我所见到的测这样高精度的只有:三座标, 工具显微镜,测长仪, 激光测量, 而这些都必须要求拆下来!

网友:

提供两种参考办法:
一. 自制一个内孔略大于 ?178.025 的套筒式塞规(其外径就是 ?201.325),这样可以套入测量;
二. 如果装夹工件的法兰上,或三爪卡盘上可以加装两个对侧分布的辅助脚的话,(当然辅助脚需要略  高出 ?178.025 外园端面约10毫米,在将此内孔车到 ?201.325 后,便可以此尺寸再车到后面的工件上去了,这种方法是借用辅助块的方法来达到目的,我过去经常采用这种方法.
祝您好运!!

网友:

像这种情况最方便的就是采用套筒式的自制量具,我们以前的公司你这样的量具用得比较普遍。效率也高,但是公司要定期对量具进行校验,否则量具磨损后就影响测量结果了。楼上的这位大哥说得好。

网友:

用套筒式塞规来检测尺寸大小是否在合格范围内是很方便的,而且效率也高.
我想同轴度Φ0.012要在床子上检测的话,对量规的要求实在是太苛刻了,不如在三坐标上检测来的方便.同轴度的要求可以用机床的一次装夹定位来保证,在加工余量较大的情况下最好是采用分粗加工,半精加工,精加工,这样在数控车床上加工同轴度Φ0.012是很容易保证的.如果批量大的话,可以抽取一部分来检验同轴度.

网友(2007-10-17):
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