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6螺栓能承受的最大剪切力是多少?

楼主(2006-08-15):
我在手册上只查到了最小拉力载荷。

请问:M6螺栓能承受的最大剪切力是多少呢?

谢谢!

网友:

可以根据材料的不同,按剪切力公式计算

网友(2008-08-29):
相同大径的螺纹,根据螺纹的牙距不一样,它的抗剪力也不一样.
材料抗剪力T=t*A
式中:t为抗剪强度,由材料和热处理和表面其状态决定;
A为受剪面积;
设材料取45钢,8.8级螺栓,按屈服强度为640,则抗剪强度为640*0.7=448MPa
M6 M6X1 的最小截面积5.31
抗剪力=5.31X448=2378N

网友:
脱油机

QQ 462751628   航星洗涤机械(泰州)有限公司是生产纺织洗涤机械专业厂家。电话15852952040主要产品有:各种规格工业洗衣机、服装石磨水洗机、袜子染色机、丝绸砂洗机、脱水机、烘干机、烫平机、蒸气烫台等产品。这些产品新型节能,广泛应用于纺织、水洗厂、漂染厂、砂洗厂、印染、丝绸、服装、化工乳胶业、宾馆、饭店、医院、招待所等多种行业。网站:www.tzhxxd.com 联系电话:15852952040,脱油机是在多年的使用和制造过程中,利用丰富的经验,经多次技术改良,真正做到价廉物美,节能更出众,并且能针对各种用途的需要,而专门设计的系列产品(适用于小五金件的干燥、脱水、脱油,如电镀零件、钟表零件、餐具、弹簧、螺丝、塑料、电子行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