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搞机加车间中央除尘系统,遇到难题了。

楼主(2006-08-16):
该车间共有车床70台,加工铝件,铝屑10几米长,欲用中央除尘系统吸到外面,担心铝屑在风管中缠绕,请大虾明示。

网友:

我是外行,别笑啊;

能不能在你的系统中间,增加一道工序呢,例如:铝屑的后期处理(主要之铝屑的粉碎类似的)

网友:

在风管中间加一螺杆

网友:

我也觉得在进入风管之前加一个切断装置可以比较省事,也能解决问题。

楼主:

想过切断的办法,但后道工序有打包一说,太碎就不能打包了。
何况新加坡已经实现了,只是懂的还在国内,不懂的出去考察了,回来后除了城市观感外,无经可传,还要自己想办法。

网友:

先用螺旋卷绕方式收集长尺寸的,卷绕的同时即可卸出,短尺寸的采用可转动滤网收集,空气反打卸料.即可.

网友:

可以在管道中加几个带孔的圆盘,就像是滤网一样,只不过滤网的小孔直径大些即可。可有效制止空气流动是涡流的形成,

楼主:

搞机加车间中央除尘系统的目的,就是要通过管道,将铝屑送到车间以外处理。

网友:

中央除尘系统有这么大的吸力吗?我不是很明白。一般都是机械螺旋式的

网友:

楼主网友好!
在入口处,做一个压力装置,对铝屑预压一下,使之成膨松的块状,注意不要压的太实。

网友:

光用风吸恐怕不行,可在入料口的顶端加脉动的压缩空气流,俗称的气刀,使之形成栓塞流。效率较为高一些。如果方便的话,可以去加工粮食之类的工厂看一下。

楼主:

有道理。

网友:

水幕除尘能解决你们的问题吗?

网友:

应该可以用铁丝网之类的把长的铝屑挡在外面然后再定期人工清除

网友(2010-05-22):
新手路过,我顶一下。

网友:
10米长的铝屑可以称为“尘”????????????????????

网友:
在风管中间加一螺杆
引用 网友A:

看似有理,实则极不现实的设想。至少目前如此。

网友:
对长而易缠绕的金属丝杂物,用风吸的方法来集收,从根本上是打错了主意。

网友:
中央除尘系统是吸尘的不是吸铝屑,吸管头部放网子,设计没有问题记住是吸尘,

网友:
该车间共有车床70台,加工铝件,铝屑10几米长,欲用中央除尘系统吸到外面,担心铝屑在风管中缠绕,请大虾明 ...
引用 网友B:

为啥不人手装?

这个系统起码上百万吧,够多少工人工资了

网友:
先集中打碎,再进入吸管送到收集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