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孔径高精加工如何选用刀具?---[求助高手]

楼主(2006-08-16):
求助 各位大虾:

我是搞机械加工工艺和数控编程的,经验不足.最近遇到小孔径加工的问题,5-25的孔径,10-25我们选用的是镗刀,但是效果不是很理想,孔径尺寸不稳定,5-10用的是绞刀,但是要求是盲孔,且行位要求很高,粗糙度要求1.6,加工效果很差.请高手指教,谢谢!

, J; c H

 加工材料:铸铁         孔径要求:H7

楼主:

孔径公差等级H7
加工材料:铸铁
行位要求:0.01-0.02
粗糙度:Ra1.6
盲孔深度:0-+0.1

楼主:

我们用的刀片的确不好
谢谢建议

四刃硬质合金直槽钻 没有用过,不知道什么样子,回去要找找看

再次感谢

网友:

用金刚石绞刀通孔、盲孔都可以做,表面粗糙度0.8以上

网友(2008-08-20):
向您所说的5-25的孔  我认为粗糙度和孔径都可以达到你这个要求
你做的效果不好 我觉得可能是你的镗刀或是刀杆选择的不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老兄专业!!好厉害

网友:
楼主说的精度,粗糙度,铰刀完全可以达到的,还有,4楼大虾说得铰刀到底就会超差,这个是铰刀的圆跳没有调整好的原因。

网友(2010-09-23):
用我厂制造的可调金刚石铰刀来加工内孔,一切难题都可以解决。南京少阳金刚石铰刀制造厂13851610230

网友:
?5-?10的孔可用四刃硬质合金直槽钻,可以保证+0.012~+0.015  H7的孔径和Ra1.6,绞刀虽然可以保证孔径,但一 ...
引用 网友A:

    历害,老兄真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