锥形间隙缓冲长度、间隙和角度---[请教]

楼主(2006-08-16):
我在一个液压缸缓冲中用了一个锥形间隙缓冲,但是不知道怎么样来确定缓冲长度和间隙,和角度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这个答案

网友:

缓冲节流间隙随位移量改变的。 首先选择半锥角,一般取2~5度,惯性力大时取小值,小时取大值。在缓冲行程终端,使缓冲柱塞外径恰好等于缓冲腔内径,从而使节流间隙为零。

网友:

这个问题还真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明白的,牵涉到速度、负载、缓冲时间等参数,建议楼主看一下机械设计手册液压分册里边有很详细绵的计算过程示例。

网友:

说不定人家已经解决了。/ K$ W1 Q. B/ Y1 \- V

网友(2010-11-19):
我最近也遇上了这个问题。按照手册上不好计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