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怎么上传较大的文件?(求助)

楼主(2006-08-16):
我有很多好的资料,因较大,不知怎么分区上传,请问用什么工具?

网友:

有多大?经过压缩了么?

楼主:

大约80~90MB,如其中一个压缩后还有78MB

网友:

是什么内容?大虾有qq吗?一般使用winrar分卷压缩。

楼主:

QQ690083255  很少用,有齿轮、热处理方面等

网友:

那您使用winrar分卷压缩,最好每个文件不要超过2M。我已经加您的qq,请予审核。谢谢啦。

楼主:

小试一下,热处理手册00、01

楼主:

00

楼主:

传不上

网友:

压缩的时候用分卷,在压缩文件大小项可以选3.5"那个,会压缩成许多个,然后一个一个浏览上传,保证成功

网友(2007-10-11):
请问,有没有齿轮手册?(求助)

PDF格式的!!!!!!!!

网友:
不知怎么上传文件?(求助)

我这里有很多齿轮设计和计算的软件,想与大家共享,就是不知道怎么上传,请指教!!!

网友:
合并分割工具

用切割工具将文件切割成许多小文件,就可以上传了.给你上传一个合并分割工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