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CAD2006里怎么设置打印图纸?

楼主(2006-08-16):
   请教在AUTOCAD2006里怎么设置打印图纸??我每次打印都是白纸进去白纸出来?这为什么??请问要怎么设置?谢谢!!

网友:

应该是线型颜色没有改过来,可以把打印机设为单色打印

网友(2010-08-21):
应该是线型颜色没有改过来,可以把打印机设为单色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