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零件清洁度标准---[求]

楼主(2006-08-17):
各位大虾,有没有知道 液压零件清洁度标准的?

网友:

我们都折换成油的清洁度了,即最后一遍的清洗油的清洁度,普通阀的清洁度与系统同或高一个数量级,调速阀及比例伺服要高二个数量级。

楼主:

零件的清洁度一般是用称重法,单位是毫克/平方毫米
你指的清洗油是指称重法测量时用的油吗?

网友:

具体怎样操作的我就不清楚了,不好意思。

网友(2006-09-29):

清洁度先用肉眼看,有大颗粒(大于0.5)的绝对不合格.如果肉眼看不出来就需要用称重法进行测量.其实国标的已经很多厂家都不用了,我们公司就是在国标的基础上提高了1/3.

网友:

现在的标准说法应该是液压油的污染度,清洁度的概念已经早已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