纱线倒筒机上,某一类的纱线在绕线过程总是抖动---[请教]

楼主(2006-08-17):
请问一下关于纺织机械的问题,请大家帮我解答解答,谢谢!

在纱线倒筒机上,某一类的纱线在绕线过程总是抖动,请问有什么解决的好建议吗?

( F* K3 @/ E F, J3 W; q

我在纺织机械公司的研发部工作的。

网友:

如果有可能,你可以参考一下起重机卷扬机构中的钢丝绳在归通上的排绳器!变通一下设计,选用轻质塑料或其它材料,应该能满足要求!

网友:

错字纠正:滚筒,不是归通

楼主:

好的,谢谢你的指点,我会去看看那个机构的。

网友:

在滚筒前面加一个张紧装置不知道可不可以,或者加一个过线器

网友:

感觉上是加一个张紧机构 看看老式脚踏缝纫机上那个弹簧

网友(2006-09-21):

2楼和6楼意见都有创意,建议综合采用应该能解决问题

网友:

可以询问此设备的厂家~~~

不要自以为是的乱改

网友:

以前也做过纺织行业,不过有点忘记了!
现在可以回忆回忆了!

网友(2006-11-21):

首先说明我不是从事这个行业的,不过我猜测可能是因为共振引起的,将线的悬挂长度变一变,改变它的固有频率有可能有效,或者在中间加一个扶线轮,试一试看看如何

网友(2007-08-26):

可以参照德国产的拉丝机

网友(2011-12-01):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你的指点,我会去看看那个机构的。

纱线倒筒机上,某一类的纱线在绕线过程总是抖动的原因:1  纱线在上槽筒前涨力不够,应该在涨力盘上适量加涨力片,可以改善纱线筒子的成型。

网友(2012-12-31):
大家好,我想购买喷气织机绞边线用的倒筒机,支持国货,我要国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