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丝,自攻螺丝和镁合金自攻螺丝区别

楼主(2006-08-17):
请教!

网友:

我的看法:
螺丝泛指所有,包括螺钉,螺丝;
自攻螺丝用于非金属或较软的金属,不用打低孔和攻丝;
镁合金自攻螺丝是否是指专用于镁合金的自攻螺丝;
供参考.

楼主:

那我想进一步问一下,这两者在螺纹牙上有什么区别?

网友:

螺纹牙上好像一样,都是三角牙型吧,
但自攻螺丝是尖头的,这样才能"自攻".
普通螺丝都是平头的,粗细一致.

网友:

urgent!

网友:

螺丝包括螺钉,螺栓,自攻螺钉,螺纹孔等等,标准和非标都统称螺丝
自攻螺钉首先是有锥度,外型不是圆柱,而是等边三角形,
镁合金自攻螺丝只是表明材料,其他参数和自攻罗纹没有区别

网友(2010-11-22):
镁合金, 只是表明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