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囊式蓄能器中充入高压油...管道...降压阀来关闭阀门---[请教]

楼主(2006-08-17):
我在工作中遇到这样一个问题:皮囊式蓄能器中充入21MPa,125L的高压油,用其中的9.6L通过一段Φ25,长30m的管道,中间通过降压阀降至10.5MPa,来关闭阀门,问要多久才能关闭?

我知道大概的结果:时间不超过10s, 速度在3-5m/s,哪位大侠帮帮算算,我要了解下计算的过程!知道下精确的结果!谢谢

网友:

太专业了。我想知道9.6L是怎样来的。速度在3-5m/s是算的还是测的。

楼主:

9.6L是已知条件(具体是什么就不解释了,越解释越麻烦),3-5m/s是高压管道的流速范围!

网友(2006-11-04):

(管道存油容积+执行装置所需油容积)/(管道流速*管道断面面积)  约为关闭时间

网友(2018-07-05):
请问一下大神   这个蓄能器皮囊能冲多大压力怎么确定  现在也要用个类似结构

网友:
应该是时间很短,开关阀门靠的是压力信号,不是靠油流过去才能传递过去的。